自制KT固定翼遥控飞机求高手配置!

楼主(2011-11-14):
仿A4练习机,翼展100mm(机翼好像跟机身重量差不多) 机身800mm 502胶水粘身,图纸自己设计的。潜水几个月但还是不放心自己穿越飞起的梦想求,高手给序电子设备、遥控除外,听说都带接收器的(天地飞6通2代),如果还差什么请补上!其余设备请求给序、最好详细具体!因为是新手又是第一次做KT!希望高手的指点可以让我飞的梦想成真

网友A:
翼展100mm?这也行

网友B:
2212,KV1400,9050,30A,9Gx3,3s11.1V1500man.

网友C:
前拉可以2212-KV980-1047(或9050)
后推2212-KV1400-8060(7060)或2212-KV2350-6030(6040)
3D机的KV1400-8040推拉均可 或 KV980-1047
电池1000MAHA 2S一组可以飞着玩,3S一组可以飞飞3D,也可以只用3S的,
可以的话,尽量配低KV电机,较高效,说白了省电,延长寿命,不过,这玩一般都到不了寿命……多夭折
舵机尽量选轻的,2.5克最好(不可控双副翼,单舵机控制双翼需用9克的),9克比较好找
不想多动手,一般容易忽视,忘了买起落架轮子,舵机延长线,Y线,碳杆,其他比较好解决
赶紧做吧,其实不难

楼主:
怎么感觉空机有点重 如果选择拉力强点的该?/????

楼主:
自制KTA4固定翼遥控飞机求高手配置
A4练习机,翼展1000mm(之前犯了些错误把1000写成了100,各位不好意思啊) (机翼好像跟机身重量差不多) 机身800mm 502胶水粘身,图纸自己设计的。潜水几个月但还是不放心自己穿越飞起的梦想求,高手给序电子设备、遥控除外,听说都带接收器的(天地飞6通2代),如果还差什么请补上!其余设备请求给序、最好详细具体!因为是新手又是第一次做KT!空机应该达到了500g差不多.感觉有点重,没称 请高手配置 如果能具体那就多谢了!最好什么牌子电子啊多少克啊 讲解的时候画上标点,以免我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