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关于EXP的问题。调整前后的飞行视频到了。

楼主(2011-11-14):
昨天飞朋友的水星,因为是新手所以舵量调的很小,滚起来以后非常顺畅,但是随来问题了,飞机抬头角度很小了,而且前进速度很快。
我现在飞所有的飞机都没有用到曲线,包括油门,全是默认的直线,大家一般都调成多少?
一直还是新手阶段,看过丰田发的EXP的帖子,不行,还是不懂,呵呵。
不知道有效果没? 我自己现在有点晕,呵呵,手上都没准了,帮我看看还需要调整么?

调整EXP之前飞的,完全是直线。

调整EXP以后飞的,50%。

飞完调整EXP的以后在飞直线的飞的稀里哗啦,哈哈哈。

网友:
老菜原先都没有调过啊?

楼主:
一直是直线
也是昨天飞的时候才感觉出来舵量大小对滚转的影响

网友:
··

     是不是f3p的舵机摇杆长度不是长得离谱,舵机的EXP 可调可不调啊?

楼主:
我也不清楚
不过貌似调一下   操作上顺很多

网友A:
DR和EXP配合起来用吧。我只用了DR。侧飞的时候方向总舵量较小,正常飞稍大些,做负螺旋时候,舵量最大。

EXP还没机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飞朋友的水星,因为是新手所以舵量调的很小,滚起来以后非常顺畅,但是随来问题了,飞机抬头角度很小了,而且前进速度很快。
我现在飞所有的飞机都没有用到曲线,包括油门,全是默认的直线,大家一般都调成多少 ...

你先搞清楚EXP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再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
我的JR,舵面曲线一般在40-60%之间。
油门曲线和舵面曲线是不同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和EXP配合起来用吧。我只用了DR。侧飞的时候方向总舵量较小,正常飞稍大些,做负螺旋时候,舵量最大。

EXP还没机会用

 EXP还没机会用,我确实有点无语了,为什么你不试试呢?试试,即便不行,调回来也是举手之劳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搞清楚EXP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再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
我的JR,舵面曲线一般在40-60%之间。
油门曲线和舵面曲线是不同的曲线。

我现在就是怎么也弄不明白,呵呵,十分的迷茫。
我要自己调整多试几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和EXP配合起来用吧。我只用了DR。侧飞的时候方向总舵量较小,正常飞稍大些,做负螺旋时候,舵量最大。

EXP还没机会用

Dr不就是调整舵量行程大小吗,那怎么能做到侧飞舵量变大,然后正飞舵量变小,这得结合EXP了吧?

网友:
EXP用好了,飞机会稳很多的
作用1、减少相邻舵之间的干涉
    2、有利飞机动作微调
    3、让舵量更符合手指动作
怎么调,就看每个人的习惯了,还要结合最大舵量
3D我习惯AIL ELE 设为--40%;RUD--30%(FUTABA)

网友:
自己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你们这些幼稚园的水平懂什么?我回贴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5424&pid=6997190&page=6&extra=page%3D1强烈要求电厂大叔给大家上上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教师占座。学习中

网友C:
简单的说,EXP就是让靠近中立点的舵量变小以实现其功能

对自己好一点,对别人宽一点,和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EXP就是让靠近中立点的舵量变小以实现其功能

对自己好一点,对别人宽一点,和为贵

网友:
首先EXP不会改变舵机行程量,EXP全称Exponential 指数曲线,将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给你画个图吧
可以看见摇杆在X轴运动,舵机在Y轴运动,假如设置EXP为-50%,那么前1/2舵机动作比较柔和,后1/2舵机动作比较快,但是总行程没有变

网友:
还可以设成正数+,那样前段的会很灵敏

楼主:
假如设置EXP为-50%,那么前1/2舵机动作比较柔和,后1/2舵机动作比较快,但是总行程没有变
这句   我有点懂了
我去试试

网友:
前面各位大侠解释的很清楚了,我们在控制飞机状态时,很多情况下都属于中立点附近的微调,但我们的手却没有那么高的精度,所以通过EXP设置在中立点附近钝化操作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