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固件4.2

楼主(2011-11-14):
请问:今天发布的新固件4.2,增加了那些功能啊?网页上没查到。

网友A:
4.2只是修正了当前使用部分JR和Specktrum接收机时X2通道会有跳动的问题,其他没有做任何修改。关于3秒停机可选等功能将在下一个版本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只是修正了当前使用部分JR和Specktrum接收机时X2通道会有跳动的问题,其他没有做任何修改。关于3秒停机可选等功能将在下一个版本发布。

下个固件就是这些功能增加吗?

DJI将于近期发布新固件,新增功能如下:

1.高级控制坐标锁定功能(类似于CF,但是功能更强大,可以随时设定新的坐标角度,而不需要在上电时决定方向)
2.增加一个条件选项,选择是三秒自动收油,还是油门到底立刻收油。

再后面一个版本升级将增加一个重磅级的功能:
自适应参数调节--也就是说用户之后只需要用默认感度飞行,系统将在数十秒之内,自动找到最佳的控制参数,无需人为干预,基本告别参数人工调节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