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方形内轮廓的时候,四个角是圆的,怎么办?

楼主(2011-11-14):
我用直径3.175铣刀铣方形内轮廓的时候,四个角是圆的,怎么办?是不是需要用变径的小直径铣刀才行

网友A:
在小的铣刀也是圆的,在方形的四个端点各钻个小孔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小的铣刀也是圆的,在方形的四个端点各钻个小孔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我也是这么搞的

网友:
根据铣刀大小 先在四个角转小孔 再铣

楼主:
谢谢大家,先打孔后铣,恐怕方形的四个点不好找啊

网友:
加工完后,手控,把速度调到5内,点动就可以铣掉.当然要铣过头.

网友:
凿子锤子

网友:
难道是方的

网友:
再怎么小的铣刀也是圆的吧!不知你加工零件的的用途,可以尝试改变扳手形状或者用冲床或者用异形旋转铣刀

网友B:
不值得讨论!首先看下是什么工件以及应用到的设备才能做方案,做好方案初稿我们在好几大家探讨-并且理论加以实践-没有耐心的正确方案淘汰!理由是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画图时直接把四个尖角画成向内的四个园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讨论!首先看下是什么工件以及应用到的设备才能做方案,做好方案初稿我们在好几大家探讨-并且理论加以实践-没有耐心的正确方案淘汰!理由是浪费大家时间
今天火大了,支持

网友:
铣完后插插插---淘宝上有插皮带轮键槽的刀,装在铣床或钻床上插。也可用圆白钢磨一把插刀

网友:
把铣刀磨一把直角的刀刀,插插

网友C:
自己挫两下不就行了么  这么简单的问题 也拿出来讨论  你还非要用机器给他加工成直角啊  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   我下料都用钢锯 自己从140的圆钢上面锯下方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挫两下不就行了么  这么简单的问题 也拿出来讨论  你还非要用机器给他加工成直角啊  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   我下料都用钢锯 自己从140的圆钢上面锯下方铁来

那要是工厂用雕刻机加工成千上万个批量元件呢?也自己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先打孔后铣,恐怕方形的四个点不好找啊

直接钻出来。除非 有三角钻头、…
所以 只能土办法解决了

网友(2019-02-19):
上张图看看就知道应该什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