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伺服电机准备接电动车控制器,电压、功率如何选择?

楼主(2011-11-14):
昨天搞来这个AC伺服电机,400W,准备接电动车控制器做动力用,目标转速1000~2500RPM,那么控制器选择多大的电压、功率为合适?

有经验的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这是AC的,电动车一般都是DC的哦

网友:
强烈支持你动手实验,有了好结果一定要奉献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AC的,电动车一般都是DC的哦

鸡毛兄,电动车控制器输出的也是AC

楼主:
所谓直流无刷,实际上输出的是三相交流,哈哈

网友B:
不是有个x3的无刷么

网友:
电压不对头,电动车控制器一般DC 48---60V左右,伺服110V AC; 高压无刷控制器又不便宜了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电机。期待实验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直流无刷,实际上输出的是三相交流,哈哈

呵呵,没研究个这个,不懂,回头找找资料看看去

网友C:
这是三菱MR-J系列的伺服电机,33是300W的,43才是400W的,我有一个可惜码盘坏了,LZ可否把这个的编码器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x3的无刷么

X3的无刷控制必须有霍尔的,不然转不了
除非拆了编码器改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三菱MR-J系列的伺服电机,33是300W的,43才是400W的,我有一个可惜码盘坏了,LZ可否把这个的编码器出

好说!换个好玩的啥东东给叶工就是了
你的是全套的吗?不然单单一个电机换好的编码器也没多大价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说!换个好玩的啥东东给叶工就是了
你的是全套的吗?不然单单一个电机换好的编码器也没多大价值。

是的,我有一套J20A,一套J40A,       40A的码盘碎了,换东西,我手里的东东估计兄弟也看不上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有一套J20A,一套J40A,       40A的码盘碎了,换东西,我手里的东东估计兄弟也看不上的,呵呵

听说拆了编码器再安装有位置要求的,你能搞定零位?
还不如我这个给你、你的坏的给我

网友:
又是卖弄

网友:
交流伺服  其实也是把交流整流成直流电   在通过逆变转成可控的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直流无刷,实际上输出的是三相交流,哈哈

直流无刷和交流同步电机的区别是 控制直流无刷的是方波,而交流同步控制是合成的正弦波
通常我门说的交流就是指正弦交流电,而方波通常不称为交流

网友D:
我试过用电车无感控制器带松下的400W用60V空转一段时间会的点发热,配套驱动器输出是116V。而我雕刻机上的伺服电机用上一整天都是冰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用电车无感控制器带松下的400W用60V空转一段时间会的点发热,配套驱动器输出是116V。而我雕刻机上的伺服电机用上一整天都是冰凉的。

因为电车的控制器输出的是方波   而交流伺服需要的是正弦波(PWM合成)

网友:
最近在研究那些编码器损坏的交流伺服电机
通过安装线性霍尔来控制
控制器是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