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天7飞固定翼怎么样?

楼主(2011-11-14):
想买个天7,之后用来飞赛斯纳,不知道高手对此有什么建议?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小电塞和飘飘这类飞机用天7是足够了,反正也不会飞太远。我的几架900mm以下翼展的都是用天7在飞。凭心而论(也许我RP比较好)至少我在使用过程中没遇到控不稳定或者发生故障的情况。
如果以后上大飞机,建议楼主选择F或者J的控,可靠性较高。

网友B:
天地飞七只是一般控,只适合固定翼的两米以下翼展飞机。100mm以下涵道级。100级以下油机。
楼主飞什么?

网友C:
不搞航拍上云台这类东西绝对够用,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D:
天七作为天地飞最高性价比的一款控~楼主自己考虑吧

网友E:
高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