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的 59元的40A电调 可以用在船上吗?

楼主(2011-11-14):
好盈的 59元的40A电调  加装水冷块之后 可以用在船上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40A用在船上好像不大啊

网友:
好赢40A  59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我也怀疑,看了淘宝,的确大把大把的59元的 好像是新款

网友:
低端版本的好盈天行者。就是这个价。

楼主:
不用速度太快的 点击就用2212 或者2040 40A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改了散热后飞直机试试,玩船跑小点的外转子或者2040凑活吧

网友:
只能支持2S和3S,

网友:
我买了这两样,做了只40cm的小O,电调和电机都没做散热,开始用2S电池,完全不用担心过热,但是速度不快;上星期五搞了个3S电池组,玩了5分钟左右吧,因为下雨终止了,打开舱盖时一阵热气扑出来,摸摸电机有点烫,电调倒不是很热。如果不是下雨,继续玩下去的话不知会不会烧掉电机。

网友:
改天买个来玩玩

网友:
新手都是已价钱便宜开始上档的。
一分钱一分货是跑不了的。
你们都被数字迷惑了。在海陆空模型中。船的阻力是最大的。对电调比较高。
不信可以去买个59的来试试你的想法。

网友:
我的948 就是50A XXD 3S  2835的电机 435的桨 Kv3000    速度一块船就跳。。。。。。。

网友:
小心你的电条

网友:
一次跑个 3条3000mah 1条5300mah的没事,时间再长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