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小模型的小问题

楼主(2011-11-14):
  室内小模型只要油门和方向舵吗

网友A:
还要个升降

网友B:
可以只用油门和方向舵。

网友C:
实践证明升降甚至是多余的。
二十克电滑,没有升降。因为小电磁舱,升降不能自动回正,反而成累赘

网友D:
建议LZ调整机翼迎角,达到大油门爬升、中油门平飞、小油门下滑。小飞机水平舵可以省略。

网友C:
楼上的,所见略同啊!
实践出真知,略同略同。

网友E:
  赞同楼上几位

网友:
其实室内小模型也可以做成四通道的……

网友F:
小室飞行范围不大
用个玩具小车改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