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手头有个电机改想转的方向,那位指点下,先谢 ...
新人求助,手头有个电机改想转的方向,那位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2011-11-14):
手头有个
电机
改想转的方向,那位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有刷电机反接线,无刷电机反接任意两条线

网友B:
我理解了!因为我永远是学生,楼主是想说改变电机运转方向在不手工改变转换正负电压的情况下!是想通过简单的开关来控制正反转

网友C:
你那个是串激电机,改一下厉磁线圈串联方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