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手头有个电机改想转的方向,那位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2011-11-14):
新人求助,手头有个电机改想转的方向,那位指点下,先谢谢了
电机两个碳刷的接线对调就可实现反转谢谢大家

网友:
我用过最笨的办法是:把定子掉转方向。

网友:
好像是脚踩控制器里有一个二极管反一下方向,就反转了,你试试不一定对

网友:
这个是串激电机,把电机两个碳刷的接线对调就可实现反转,与控制合没有关系

网友:
直流电机改变转向方法是改变正负极性,交流电机改变的方法就是改变电机绕组内的交流电相序

网友:
你拆开电机 把定子线圈连接到碳刷架的那两根漆包线烫下来
然后交叉焊上去(原先接右边碳刷的线,现在接到左边碳刷。左边的接到右边碳刷)
就可以改变方向了,其它部分不用做任何更改。

网友A:
直接用屁股就是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屁股就是反转的!

这个电机只有单边出轴的,只能按上面的拆开电机调换接线的办法

网友:
装个倒顺开关。z

楼主:
电机两个碳刷的接线对调就,实现反转了谢谢大家

网友:
买电机的时候注意,,,缝纫机的电机好像是反转,,,,锁边机的电机是正转,,,,,转向不一样的,,要注意区分

网友(2019-02-19):
把电机两个碳刷的接线对调就可实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