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KING3和华的4#6S比较,高人进,不知道买哪个

楼主(2011-11-14):
E-SKY的KING3才580,而且配件便宜,但是旋翼头复杂,危险性也大了点,华的4#6S网上850,但是无副翼,头也简单,减少炸机成本,如何挑选啊?

网友:
高手还没看见了,我也等。

网友:
论坛里有高人讲了,如果米米不足,就不要上无副翼

楼主:
米够呢?如何选???

网友:
KING3玩过。不如直接上450

网友:
我非高手,建议都不选

网友:
king3不错,我是新手,在飞大lama 改天练好之后还会考虑上它家的六通机

网友:
兩個都是坑爹貨。

楼主:
 我晕!!!怎么都啃爹货啊??我想买KING3改头再改侧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供你参考:
1、KING3(以下简称E)的旋翼是变距系统,4#6S(以下简称W)是定距系统,室外飞行时的抗风性KING3优于4#6S。
2、W是带有三轴稳定系统的,E则没有。虽然那稳定系统比较简单,但也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有比没有好。
3、W的电子系统调整完美后,相对比E的机械式更可靠(排除外力损坏的因数)。但机械上的损伤易修复(撬、敲、掰、掳等手段大都能解决问题)。电子设备遇到故障的话,不懂无线电那就抓瞎了,尤其是针对那相对精密又娇弱的传感器而言。
4、E的尾桨传动是皮带式,比W的尾桨齿轮(伞齿)传动结构更耐外力的破坏。
5、两款飞机的遥控系统和执行机构(舵机和陀螺仪)都属低端产品——没有多点油门曲线、多点螺距曲线、舵机双重曲线、辅助舵机中立点等等设定项,缺失这些设定功能,绝对会造增加新手的飞行操控难度。
另:E的0704B陀螺仪,个人认为仅限于悬停和简单的航线,“暴力”3D非常欠缺。遥控器和接收机建议(个人)改用廉价的WK-2801pro等或其他品牌的中高档控,以利于新手初涉单桨变距直机的飞行感觉和相关的调整。
6、就个人所接触过的电直而言,没有哪款是完美无缺的!总存在基础设计、材料选择和机件加工的遗憾。于是,一款直机是否好飞、易控,关键取决于个人对该直机的调整、设定、个人的操控技术及扬长避短的“改造”。
7、270元的差价,足够买相当多的配件了。
最后个人的参考总结:
A:两款飞机性能相对而言,E的优于W的(指楼主所定的两个型号)。
B:E的比较适合转型(双桨转单桨、4通转6通)、暂时不想暴力飞行的飞手。

网友:
4#6s是有副翼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对!是有副翼的。
我修改一下上面的说词……

网友B:
這兩款機根本就不同級別,我認為不能相題並論,如果LZ是新手還是選4#6s先練好技術再考慮King 3,況且4#6的耐摔性非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专业啊,钦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兩款機根本就不同級別,我認為不能相題並論,如果LZ是新手還是選4#6s先練好技術再考慮King 3,況且4#6的耐摔性非常好!
你们可以听听老前辈a兄的!

网友:
E King 3还不错,最多多买几款空机回去炸,总能炸出来的  哈哈

网友:
建议都不选。直接450,过来人。当然最好有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