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悬停

楼主(2011-11-14):
kk v5.5飞控刷韩版2.3,能不能做悬停,怎么调试操作,老鸟速度指导啊。。。。。。。。。。。。。。。。。。。。。。。

网友:
可以吧,停不了就是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陀螺仪都ok,就是不能悬停,油门加大就上升,减小就下坠,就是没歌悬停点

网友:
我也是KK5.5刷了2.3,悬停没问题,感度稍调低一些油门控制细腻一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陀螺仪都ok,就是不能悬停,油门加大就上升,减小就下坠,就是没歌悬停点

油门不大不小就是悬停

网友:
悬停? 对我来说是浮云 要想停在那2秒是不可能的我  一个电机KV数不一样

网友:
调试比较好的话在室内飞,能悬停一会。

网友:
我的没问题呀也是刷的2.3版本X型4轴。不过就是机架做的不好。
看大家很多的KK都有问题,我的两次行就飞起来了(头一次有个电机旋转方向反了,所以就是两次)。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陀螺仪都ok,就是不能悬停,油门加大就上升,减小就下坠,就是没歌悬停点

调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油门曲线

油门曲线用哪种喃

网友:
坐看结果,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