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和10CG 选择哪一个?

楼主(2011-11-14):
现在手头有FF9(72mHz)和10CG(2.4G 不可换高频头版本)成色都很新,准备把一个送给朋友,自己留下一个,但是不知道哪一个通用型比较好?
有说2.4Ghz不太好的,但是10cg毕竟是比较新的产品

网友A:
送我吧
个人建议,如果你的飞机比较多,留ff9,毕竟接收便宜(副厂的ppm);如果比较专一而且飞机比较少,留10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机肯定不会多。。。没那么大地方。。。
就是我以后可能会玩fpv,10cg是不是有点障碍?
但是确实10cg的界面啊什么的比ff9好看多了。。。

网友B:
10CG也有2.4的副厂接收~肯定10比9要好很多啊

网友C:
玩FPV 肯定留FF9

网友D:
FF9,我的也是额!

网友E:
除非玩船或FPV, 不然10C 够用了。

网友F:
想都不用想 选10cg留着。10cg是固定翼飞机的最佳选择,飞直升机也不错

楼主:
就是有可能玩fpv么。。10cg还加不了功放
目前打算是留着10cg了 以后要搞fpv可以整一个便宜点的t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