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池3s 2200mah,2200mah是指整个电池组的容量吗?

楼主(2011-11-14):
平时我们说某个
电池
是3s 2200mah,2200mah是指整个电池组的容量吗?还是指单个电芯的容量?

网友A:
是指整个电池组的容量,也是指单个电芯的容量
3S是串联着三块2200MAH的电池,但总的容量还是2200MAH,这个原理中学物理里该有

网友B:
S&P
S:是指电池的串联;
P:是指电池的并联。
子母前边的阿拉伯数字是指电池单体的数量。

网友C:
我2200格氏只能充750 3s25c的

网友D:
我的花牌差不多也那样,不知道为什么?等高手解答

网友E:
是指整个电池组的容量

网友F:
三块3.7v 2200mah的电芯串联成11.1v 2200mah的电池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的热心解答。

网友G:
总容量是不能全部用完的

网友C:
明白了!串联电压相加,其他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