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套拔不出来 呵呵

楼主(2011-11-14):
铣床放在比较久 润滑油很黏 卧铣滑枕推不动了 侧面2个螺丝已经拆下  还有主轴里面的转接套也拆不下来 里面有雨水进入 估计是锈死  加了万能除锈剂 也只是把铣刀敲下来 一个4变3的套和一个3变2的莫氏转接套下不来 各位帮出点主意 谢谢  实在没办法只好用电焊把口焊住再敲了

网友:
锁紧螺丝松开啊

网友A:
拧松拉杆敲一锤

网友B:
我先不急,看你怎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不急,看你怎么拆!
 兄台的也还没拆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松拉杆敲一锤
 敲了n锤了  左敲敲 右敲敲 上敲敲 下敲敲 白天敲 晚上敲

网友C:
貌似螺母还没松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的也还没拆下来啊
拿油泡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螺母还没松掉
没发现有别的螺母了 下面那个卧铣主轴架把丝杠拆了 用手也推不动

网友D:
拉杆不要了 你就那大一点的手锤 猛砸把
我当年也遇到的问题,NT40  锤子拿稳用 猛劲
劲小了 打次数多了 就卯上了
最好站在工作台上砸

网友E:
套套锈死了估计敲下来主轴内孔也锈了。
兄弟倒是有个歪点子:
1 把铣头横过来
2 工作台装个台钳,夹上一把镗刀
3 主轴开动,用镗刀自宫

顺便还可以把主轴锥度改了,比如r8 bt30等等(小声说俺们这R8配件好找,因为外加工的炮塔多是r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不要了 你就那大一点的手锤 猛砸把
我当年也遇到的问题,NT40  锤子拿稳用 猛劲
劲小了 打次数多了 就卯上了
最好站在工作台上砸
现在是铣刀敲下来了 2个套套没受力点 没法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套锈死了估计敲下来主轴内孔也锈了。
兄弟倒是有个歪点子:
1 把铣头横过来
2 工作台装个台钳,夹上一把镗刀
3 主轴开动,用镗刀自宫

顺便还可以把主轴锥度改了,比如r8 bt30等等(小声说俺们这R8配件好找, ...
 厉害

网友F:
这么大的JJ放家里啊 ,家里人没意见吗?

网友:
可以考虑用大点的螺杆顶,参考拔轮器的原理自制一个试一试。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就搞定了的事怎么老是有人问呢???我的点子要加分哦!!在工作台上装一个分度头。(没有分度头用平口钳)。把分度头对上转接套旋紧。然后下摇工作台。马上下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先不急,看你怎么拆!

这家伙好坏,暗示楼主是太监啊。

网友:
卖汽车用品的有种东西叫除锈松动剂,渗透性很好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家伙好坏,暗示楼主是太监啊。
挑拨什么呀,够阴险的
我有一台和楼主一个型号的铣床,最近没时间折腾,所以做了个闷头封住锥孔灌油泡着。
你小子没按好心,小人一个。

网友:
16楼的点子如果还不行,就在套套上焊一块铁做受力点再敲或拔。但要在工作台上垫东西保护好工作台。

网友I:
这个我没有拆过,但是我见过一个老修理工用液压千斤拆过不少东西!只是要做一些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就搞定了的事怎么老是有人问呢???我的点子要加分哦!!在工作台上装一个分度头。(没有分度头用平口钳)。把分度头对上转接套旋紧。然后下摇工作台。马上下来。
已经给你加分了 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没有拆过,但是我见过一个老修理工用液压千斤拆过不少东西!只是要做一些附件!
确实前段时间装个过盈套 用了火烧大锤都不行 后来在2T的千斤顶下 10秒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JJ放家里啊 ,家里人没意见吗?
 家里有个好老婆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不要用铜锤等质地偏软的锤头去锤,要用硬一点的锤头去锤,大一些无所谓,锤上去要脆梆梆的,质地偏软的锤头会吸收大部分能量的,这种莫氏锥套锈死了也应该很好出来的。目前拆卸过几百上千个,无论大小,都没啥特别难的啊。锥套这东西可以一锤定音解决的啊。10镑左右的锤子应该足以了。

网友:
10镑的大锤伺候!

网友:
用车用的刹车油浸泡几天再试试,另外,油压千斤顶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WD-40试试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焊了个大螺丝上去  然后把2个套也焊在一起 大手锤2下就出来了  主轴套内光滑完好

网友:
恭喜,电焊用上了

网友:
唉,可累死我了。终于搞下来了。

网友:
最好别硬来,咋装上去的,咋卸下来,修好复原很好的干活的家伙。多问问有这款鸡鸡的同仁。

网友:
 .我的想法是,注油浸,下加重物拉、用分度头从下松动,用一过壶热水冲,最后再从上硬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