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x450改进的设想

楼主(2011-11-14):
1,加大电机臂与中心办连接处,把电调放入其中(图中圆圈处)。 2,加长电机线,不用香蕉插,改用图中的接头,电调也做相应的改动,它们之间的连接就可以使用螺丝连接。
3,电机臂上预留电机线,最好能做成隐蔽形式的。
4,中心板上留有连接电调的触点,可以用螺丝上紧,确保牢固连接。
5,扩大中心板的上板,把飞控等放入上下板之间。

网友:
....铜鼻子。。。。调试不方便啊

楼主:
我解释下

1、电调的位置由电机臂移动到电机臂与中心板的连接处。
2、电调上只留与电机、中心板连接的触点,中心板起到分电板的作用;电调上不再有电线,电调上的触点可以考虑采用弹性触点,设计好了甚至可以不要螺丝固定,更换时直接抽插即可。
3、电机臂上预留线槽,方便布线,也显得整洁。
4,、将飞控等设备放置在中心板的上下两层之间,可以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