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双发动力 不同电调协同问题

楼主(2011-11-14):
最近想做一架大翼展的F22 翼展准备做到1.3米 准备用双发中推的动力
1、两个2122 KV1000的
电机
。
2、一个30A中维特电调 , 一个40A好赢电调
我的问题是这两个电调连到电路中,会不会产生相同油门下两个电机转速不等,从而导致拉力不对称??

网友A:
会,差距不大,几乎忽略不计

网友B:
你对F-22还真是不死心啊
要做成像真的还是只是板机?
板机的话单电机就应该足够了
话说。。。都下雪了,还在农大飞?

网友C:
为何非要用一个30A中维特电调 , 一个40A好赢电调 呢?

网友D(2012-05-24):
都卖了,买俩飞腾30a可以的不?

网友E:
哪怕搞两只天行者,都比两只不一样的好。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B%AB%B7%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