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控

楼主(2011-11-14):
比KK至少多自稳功能的飞控有哪些?
价格KK肯定最低了 依次往高里排 有人了解过吗?
我只想找个比KK好点的 最少也要有自稳才行
请大家推荐个吧

网友:
好像有个FF,你自己搜索一下,据说加了自稳功能,我没用过,看视频觉得还不错

网友:
这款有自稳功能吗?

本飞控板采用32位ARM处理器,以及现有最新的传感器,自主研发软件,设置界面简单友好,飞行稳定,安全可靠,如果您不想折腾,简单连接好飞控板后默认设置下就可稳定飞行,如果您想精细调整或想有更多应用,它还会带给您更多的惊喜。基本板已包含高精度数字3轴陀螺和数字3轴加速度计,结构紧凑,体积小,不用附加任何板就可以实现稳定和平衡功能,还可以外接扩超声波、气压计、3轴地磁传感器、GPS等实现定高、定点、自动起降等更多的功能。8通道遥控输入、8通道马达/舵机输出,支持航拍云台自动稳定,输出通道的模式可以由用户定义。自带USB接口,不用加扩展板就可以实现PC升级,参数调整。提供PC升级工具,随时根据大多数客户要求、改进程序并能在线升级。

功能特点:

主处理器,ARM32位,主频50MHZ
可以支持140g的mini小4轴,要知道小4轴比大4轴更“贼”哦。
板载高精度数字3轴陀螺仪和3轴加速度计,实现自动稳定和自动平衡。
8路接收通道,除了主要的4个摇杆通道外,还可以定义辅助开关通道或云台控制通道。
8路16位高精度PWM输出通道,可以定义50Hz~500Hz的模拟/数字舵机或者非标准电调信号
输出混控支持(GIMBAL、BI、TRI、QUADP、QUADX、Y4、Y6、HEX6、HEX6X、OCTOX8、OCTOFLATP、OCTOFLATX、FLYING_WING、FIEXD WIND)等模式,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增加其它混控模式。
自带USB接口,提供PC升级工具,可以方便设定参数,随时下 载最新程序,
8路LED指示各种状态,方便现场设置参数,达到更细微的调整,还可以外扩彩色LED灯带,实现独特美丽的夜航效果。
最多4S电池电压独立检测,保证每个单体电池都不过放。
提供报警器接口,提示音方便用户设置和低电压报警,报警提示音回随电压的降低而变得急促。
提供超声波接口,实现2米内精确定高(平整地面效果最佳)。
开机具有设备自检功能,保障您安全放心飞行,并且自检过程有声光提示过程进展。
提供3轴地磁传感器、气压计、GPS等接口,方便用户扩充更多的自动起降定点返航等需求,随时购买附加板并自己在线升级软件即可。
软件自主研发,可随时根据国内玩家的要求改进和增加功能。
可选多种输出模式:默认电调输出330HZ,舵机输出47HZ信号,舵机/电调输出频率的选择(50Hz(20ms);100Hz(10ms);270Hz(3.6ms);330Hz(3ms);500Hz(2ms特殊电调);2KHz PWM(特殊电调))。
规格参数:

报警电压的设置:3.4V~3.7V。
陀螺仪+-2000dps,16位分辨率,响应时间1000HZ。
加速度计+-8G、14位分辨率,响应时间800Hz。
输入电压:4~6v(由电调提供)。
外形:板尺寸5.5mmX5.5mm
重量:20g。
工作温度:-40~+85度。
相关图片:

楼主:
外形:板尺寸5.5mmX5.5mm
 大哥 你搞错了吧 这么小怎么插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昨天刚看到这个飞控做的小四轴,今天就看到推销了,希望更多人的评测!

网友:
这个飞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