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的更换选择,2mm尺寸

楼主(2011-11-14):
亚托原装的都是2MM内六角螺丝,用1.5mm的螺丝刀,但是这么小的口径滑丝几率很高,大家有没有把全身螺丝换成用2MM螺丝刀的2MM内六角螺丝?

网友A:
冰人有全套pro 螺丝的改装件。

楼主:
PRO是M2.5的,不能用在SE和SPORT上

网友B:
sport 螺丝也有,关键是要刀口好。

网友C:
1.5其实够用了 不光是螺丝原因 好的螺丝刀加正确的拧螺丝方法挺重要的。。。

楼主:
没找到用2MM螺丝刀的2MM螺丝,没办法订了一套1.5 2.0 2.5的EDS螺丝刀,可以彻底扔掉10元的XX螺丝刀了。

网友D:
我的螺丝刀都是杂牌的

网友E:
工具很重要

网友F:
可以去五金店买12.9的M2杯头螺丝

网友G:
skya螺丝刀,从来没滑过,直接拧断

网友H:
多备几把刀头吧,真的有时候你能帮上大忙的。

网友:
上了螺丝胶就没必要使劲拧了,合适即可,但要等螺丝胶干了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