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KK飛控不能解鎖

楼主(2011-11-14):
原用的KK飛控因刷新version出問題掛了,購了新後,接回所有電調及接收,開控接電後板上藍燈閃動一下,但不能解鎖,電機只是不停Beep Beep地響,曾試過設定中位,油門等都不能,我用的是華牌2801 Pro,油門設定反向,其它通道為正向,不知原因為何?

网友:
电机BB的响是电调电压报警,你的电压高了或者低了,无关紧要。不能设定中位和油门还是你的控设置的问题,不管什么手,油门最低位往左或者右拉到底试一下,还不能的话调低油门微调再试

楼主:
沙發自己坐,辨能指導一下?

楼主:
中位及油門行程是能設定的,電調我亦逐一設定過,油門微調亦曾下調試遇,但就是不能解鎖,我是右手油門的,請問是左棍或右棍向左右拉?

网友:
是方向舵,你的方向舵和油门是在一个摇杆上控制的吧?如果是,油门拉最低,往右解锁

楼主:
另想問一下,我的2s電是剛差滿的,不知為何電調會警部電壓過高或低?

网友:
你是什么电调?好像电压高于11.1或者低于11.1都会报警,我开始也是被这个迷惑了,解锁成功,那个响声自然就没了

楼主:
我的是好盈6A,電調不是自測2s或了3s的嗎?

网友A:
油门微调全部调到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微调全部调到底部

我已試過了

网友:
但是你的电压不是正好11.1吧?不是它就会报警,这是我的判断,我对照了电调的说明书这样理解的

网友:
1.换3s电池
2.KK板如果是韩版固件, 三个电位计全部逆时针到底 恢复默认值, 通电后恢复中立点
3.YAW逆时针调0, 调油门行程
4. 重新连接控和接受
....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楼下补充

网友:
仔细对照检查吧,我是板子到手就刷了2.3,安装什么的一步到位测试成功,今天爽飞了一把,慢慢来别着急,仔细检查你的步骤都对了吗,相信你能成功的

楼主:
疑問好像越來越多
首先讓我講解一下情況,我的小四軸是飛友讓的,刷的是德版,電是2s 7.4v,到我手後操作是正常及穩飛的,(油門是右手,解鎖是左棍向底拉右)。
後來我自已刷韓版2.3失誤刷死了飛控,於是購了另一新飛控並叫賣家替我刷了韓版2.3,到手後將所有電調及接收插回就出現上述情況。
事件就是這樣。

楼主:
昨晚搞了大半夜,最終成了,謝謝各位

网友:
最后问题在那里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楼主:
問題的答 案很簡單,原因我是個大白痴,誤解解鎖方法左右棍要打的方向。
現在讓我解釋一下,首先我不再理會電機的報警响號,集中思考是否設定上出問題,KK板上的中立,油門行程等設定是行的,那表示KK板應該也是正常的,餘下的就只有控的設定,我再三檢查接收及KK板上四個通道的接位,接收機上所有通道接口都標示有通道名稱,對接KK板上四個接口,應該就不會有錯,那問題可能是解的方法上。
zds0225兄的一句"是方向陀"提醒了我,會不會是棍的打法出問題,因此我再細仔研究manual上的圖,發現原來我一直都攪錯了,我的控是mode1右手油門,方向陀是左手的,油門拉到底我是知道的,但我一直誤以為左棍是捡到底再向右打是解鎖,所以一直都不成,原來只是簡單的將左棍(方向陀螺)橫向右拉,KK板上藍燈完了,電機不再報警,解鎖了,推油門四個電機齊發昇空。
我不是個白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