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奔啊,6EXHP正负极接反了

楼主(2011-11-14):
晚上没啥事就用稳压电源玩
模拟器
,结果正负极接反了,开始还没发现,后来发现了,问道淡淡的焦味,查 询后发现模拟器正常,但是检测电流整个回路50ma 高频头没工作,
舵机
搜不到信号,大侠给出出主意啊,看看是高频头那里问题,谢谢啦。

网友A:
就玩模拟器吧!

网友B:
我儿子也把一个老futaba两通的控电池装反烧掉了。

网友C:
可以修的我一个朋友的新6ex也是这样烧掉的

网友D:
发图,看看烧的部分再说

网友E:
一般是高频板烧了。如果是新版,我这里有全新拆机72M高频板。

网友F:
我这里有6EXHP拆机40M高频板。

网友G:
6EXHP电池接反了!
想问一下在成都有修的地方没?请教一下6楼的大将哥换了高频部份就行了吗?怎么联系你?想要高频板。

网友D:
标题
多是电源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