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鳖新入高端电调,问个问题,关于电调的油门响应速度。。。

楼主(2011-11-14):
新入花牌高端电调。。。。。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先启动,等缓启动把转速提到相应油门的转速后,再快速加大油门,电机转速不是立即提升,而是慢慢的提升到相应速度
本人以前的破电调都是直接提到相应速度,这种缓加速实在是无法习惯。。。。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正常的,还是我现在设置有啥错误的,

网友:
改为柔和启动,我也不喜欢超柔和,没那耐性

网友:
   是缓加速! 油门响应速度!?

楼主:
本来设置就是柔和启动的

说详细点就是例如你在40%的油门突然推到70%油门,电机速度不是立即增加上去,而是过一下慢慢的增加上去的,感觉是缓加速的样子,这个实在很难习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油门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油门响应速度~

应该是这个了,怎么可以更改?就是更改哪一种选项?

网友:
标题

好盈也是这样,而且因为这个状况,飞机离地太近猛推油也拉不起来,还炸了两次,所以现在换回普通模式了

网友:
用这种电调,一般都是用定速。
据说花牌是克隆YGE的,YGE卖点就是极好的定速和超柔和启动。

楼主:
不是吧。。。。居然无法调节。。。那我还是用普通电调算啦。。。。。

网友:
LZ问的不是开始时候的缓启动,而是在启动后推油的反应速度,没用过这高级电调,楼下回答

网友C:
直机因为大桨质量较大,加减速需克服的惯性力很大,所以响应速度肯定要比固定翼的小桨慢很多倍。6通直机的升力改变主要是靠改变桨距来实现的,油门只起到辅助作用,飞3D的话则大多启用定速功能,或油门全开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因为大桨质量较大,加减速需克服的惯性力很大,所以响应速度肯定要比固定翼的小桨慢很多倍。6通直机的升力改变主要是靠改变桨距来实现的,油门只起到辅助作用,飞3D的话则大多启用定速功能,或油门全开的模式。

我不装旋翼头马达对油门响应也是那样的。。。。估计是电调的作用

楼主:
看来这种高端东西真的没有多少人用啊,都不懂。。。。。
我还是买一个普通电调用用算了。。。。

网友:
LZ说的情况的确存在。我现在在用SK720的定速功能。如果设在HELI SOFT启动模式上,油门响应会变很慢,定速效果变很差。我现在用的是PLAN FAST。效果很好。但是启动就没有了换启动效果,发力比较猛,地面不平的话要当心。

楼主:
缓启动其实靠自己就ok,前面推油门慢一点点就ok
俺以前的破电调基本没有缓启动,都是人肉缓启动的。。。。

改天换plane fast模式看看如何

网友:
把加速度改成HELI FAST 即可!
还嫌慢,直接选:固定翼慢速。加速就很快!
但是缓启动效果也会变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