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想入3D固定翼,老手们帮忙出出主意,想弄个入门机。

楼主(2011-11-15):
本人河北石家庄的,在子龙大桥附近看到一个飞3D的大伯,哇塞,飞的超级好,大概十来米起步就能吊机,然后一直那么玩,好羡慕啊- -,本人一直玩车的,现在兴趣换了,想玩飞机了,老手们给说说有没有初级入门的固定翼呢,类似于刚开始玩车的94123.感激不尽。

网友:
新手直接上3D机,会很惨的。我不知道模型车怎么样,但玩飞机没有捷径,新手先练三通道上单翼教练机,比如三通道翼龙,好小子,塞斯纳等。然后练四通道下单翼,飞得很熟练了,再上3D。

网友:
自己组装一个飘飘吧,顺便连飞机的基本结构和控制也都明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看EPP 3D飞机 SBACH342 飞机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模拟器的经验!~~~

网友:
还是从翼龙开始吧,,经济实惠啊。。。模拟要结合真机效果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模拟器的经验!~~~

模拟器大家都有,但一样要一步步来。 不信你试试。 如果你非要直接从3D入手,不拦你,不过建议你不要买太贵的。

网友:
那就从EPP的开始吧 kT板的一炸毁了 EPP的耐炸点 不过比KT版的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看EPP 3D飞机 SBACH342 飞机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79114&extra=page%3D1

这个飞机翼载荷大,不适合新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EPP5403D机,翼展90CM左右。

网友:
这个JJ不错,多少米?
有链接给个,谢谢!

网友:
飞机不是车,车只要不撞墙,新手就可以慢慢走走停停,飞机一失误就炸了,一停下也炸,还有就是飞的太远了看不见慌了炸了,更可能找不到飞机了,一架飞机就没了

网友:
建议你上这个群里看看18722581,都是身边的人,会帮到你的。

网友:
别听他们用什么翼龙,完全不同的感觉,倒是那个epp厢式的3d机倒是可以的,也比较耐摔

网友:
新手不一定要按原来的老方法做,完全可以直接上3D,步骤是:1、模拟器练好正反吊机;2、直接上KT/EPP CLIK/水星等,建议用3mm的,好飞还省电池钱,重量在150-180g之间。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上也就会一般的飞飞,吊不了机,买了Piaget-EPP 板身3D机,10月1日开始,周围没有大飞场,在海淀公园,早上上班前飞,刚开始飞起来平均到不来1分钟就会炸,两块电池飞不完就得回家修飞机,10天后偶尔能飞完两块电池,现在如果注意些可以飞完4快电池(1个小时),掉下来基本能控制姿态,水平落地,虽然摔飞机,但摔得不怎么厉害了.现在也做不来太难的动作,但在100米的范围内可以很自如的控制飞机。

另外,第一次做飞机,做的很重,说明书上要求230-260个的重量,我的飞机到了300g,机动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飞起来感觉很笨(和模拟器里面的飞机比较,真机我就飞过这一架)

我还有一架翼龙,飞了三次都秒炸,现在还没有修好,感觉完全不一样。

以我的新手的体验,如果喜欢3D,可以直接飞3D

网友:
同意楼上,如果喜欢3D,可以直接飞3D。KT的成本也不高,估计炸个十几架以后就不容易炸了。

网友:
其实直接上3D也没错,如果先入练习机,飞飞就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了的
上架成熟点的3D,舵量调小一些一样等于飘飘
推荐北西的342,EPP耐炸,修补简单,502搞定

网友:
买个塞斯纳飞吧

网友C:
会很惨的

网友D:
上单翼合适.

网友E:
先买个好小子飞飞,这个jj机身轻炸机后损失不是太大,用泡沫剂粘粘又能上天了!

网友F:
根据自己的经验,刚开始学飞用3d机完全没有问题,只要舵角设置小些,让老手帮你把飞机调整好就可以了。
要么搞架1m-1.4m翼展的塞斯纳飞也可以。
模拟器最好先练,把基本的大脑反射建立起来,上真机就不会错舵了。
个人感觉飘飘机之类的没意思,也没必要,浪费钱、浪费时间。
飞机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不必拘泥于某种模式,比如从飘飘机,练习机开始啥的
刚开始学飞,飞机选耐炸,方便修理、价格便宜点的即可,epp机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G:
我就是从塞斯纳开始飞的

网友H:
练模拟器 然后自己动手做一个EPP的板机···入门也可以的 控制好重量一定要轻 它速度慢 虽然不抗风 不过飞行速度对咱们这样的新手觉得是很重要···我就这么做的···至少成功了···比好小子还好飞···场地要求也低···希望对你有帮助···:loveliness:

网友I:
没有必要我一开始就玩的是3D机,不过我以前都是飞的直机,不就是炸几个jj吗炸两个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