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 757 手抛起飞

楼主(2011-11-15):
请问大家 tw757,手抛起飞, 有什么要领吗? 我的1.6米飞5次3次不成功 都是头向下。重心也是对的

网友A:
X2216 KV1250 电机
30A 电调
11.1V 电池
曾有一架 起飞的时候 逆风 满油 平抛 推升降
仅供参考啊
我的757 最后机翼断了

网友B:
貌似应该是拉杆。。。(拉升降)

网友C:
我的2米757一推油机头就要向下点一下,所以起飞的时候要带杆

网友D:
起飞手抛一半油门,拉杆 OK

网友E:
你升降没反吧

网友F:
估计是拉力线的问题 如果起飞后猛加油头也向下的话,调整电机的接力线就OK了.

网友G:
开襟翼 向下抛~~ 我2.5kg 都是一抛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