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没有类似于502的那种胶水 没有刺激性的 无 ...
请教各位:有没有类似于502的那种胶水 没有刺激性的 无毒的

楼主(2011-11-15):
请教各位:有没有类似于502的那种胶水 没有刺激性的 无毒的

网友A:
是要腐蚀EPS 还是不腐蚀的? 强力胶一般都有毒有刺激性 比如AB胶

网友B:
很多。搜索 Loctite odorless。或者 foam safe CA。
我在用 ZAP PT25,确实没味儿,但是不用kicker的话,固化很慢。

网友C:
有啊,医用胶水!

网友D:
那是什么名字

网友E:
我也在找

网友F:
Foam safe CA 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