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电流传感器是否会影响接收机?是否同样需要做屏蔽(见图)

楼主(2011-11-15):
OSD电流传感器是否会影响接收机? 在这几次FPV的飞行过程中,由于各零件安装的巧合,我将OSD的电流传感器与接收机前后安装得很近,几乎贴在
  了一起,刚起飞不久,就发生了两次空中停车(每次的发生时间约2秒),幸亏飞机的高度还可以,没有炸鸡。想问问高手
  这种可能性在实际中会发生吗?

  补充:后将电流传感器移动位置后,干扰问题的确有所改善,载机是凤凰II 改的。

网友:
你的这种安装方法还是第一次看到,新奇,粗狂的感觉

接收机是什么型号,
我经历的接收机距离变短是因为接收机天线被严重包围在一团电线里面,你这样子就能受到干扰还想不通顺,也许你的接收机质量很差吧。给接收机用一个降噪电源模块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给我的提示

首先简单说明一下,FPV的载机我用的是凤凰II改造出来的,用它的原因有三个:
  1.这架航模飞机的翼展正好是2米,我仔细观察过它的翼型,非常接近S4083,属于高升力慢速机型;
  2.但作为FPV载机最大的问题就是机舱空间小,从我的能力出发,已经将其机舱的空间挖掘的所剩无
    几了,从图中,可能还看不出来,机身前半部分的舱室内还有一个可以转向的前起落架。总体上
    说,就是可利用的空间小,很多附件只能采取外挂的方式;
  3.我飞过这个型号的飞机,这已经是第二架了,对它的特性比较熟悉;

   从楼上给我的提示,我用的是Futaba T10CHG+R6208SB(高速接收机)2.4G,接收机周边的线路确实比较
多,这的确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