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塞斯纳重心问题

楼主(2011-11-15):
最近都在飞1.4米塞斯纳,发现一个问题,在天上如果关动力的话,滑翔性能很差,是重心太靠前面了吗?加油门的时候也有抬头现象!

网友:
加油抬头是拉力线不对,要下拉.....滑翔差那是重心靠后了

网友:
调整电机上下拉力线就OK了

网友:
向右2度、向下2度,用垫片调。

陈伯

网友A:
二楼、四楼回答的很好,正解!
心重要慢慢调,可以做地面滑行试飞。
小塞是上单翼,故应向下微调拉力线。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耐心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四楼回答的很好,正解!
心重要慢慢调,可以做地面滑行试飞。
小塞是上单翼,故应向下微调拉力线。

网友:
难道下单翼拉力线就要上调吗 求解

引用 网友A:
二楼、四楼回答的很好,正解!
心重要慢慢调,可以做地面滑行试飞。
小塞是上单翼,故应向下微调拉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