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一个想法做一辆履带车

楼主(2011-11-15):
拆了一个点抄机,想以它为底盘做一个,初步方案:履带采用哪种带两个固定座链条,驱动轮采用齿轮,驱动想用无刷电机至于正反转可以解决,该车没有坦克的外形,只要能实现超越野能力,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直接拿个铁的月饼盒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关注!你也要做一个,注意一下我的分享经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了大哥做的车后才有这种冲动,请多指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月饼盒是不是太单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谈不上大作,只是个小小制作,以前有想法但资源不足,到论坛一看牛人太多而且现在资源丰富,我想现在只要有点动手能力的人基本都能实现制作,谢谢你的期待

网友:
占座等楼主高作

网友:
刚看见图,还不错。

网友:
你打算哪边朝下啊,估计还得原来的平面底边朝下。

网友:
先学画图吧,买本实例书一周学会。验钞机可能有点小,量一下直边有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算两边都可以朝下,履带准备用三排链条你看行不行?

先前图

先前图

改进后平底朝下适合平地

改进后平底朝下适合平地

改进后弯面朝下适合越障

改进后弯面朝下适合越障

正面图

正面图

网友:
两边都可以朝下也行,干吗用那么多排,太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哪个履带不是很平,我想用06B链条三排2K重不知三排08B多重,重的话就加大电机马力,直接用链条当履带是否可行?

三排链条

三排链条

网友:
不太好呗,哪不平是拖带轮装的不居中吗?就算不平也是用单排,多拍的重量太可怕了。直接用履带摩擦力太小吧。

楼主:
谢谢给我设计的图纸,哪个机器人的履带有卖的吗?用排链就是重量问题吧?不知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当履带的?听这么一说还是用单排的吧。

网友:
都没有卖的,好像你说你已经买链条了。排链的链轮也很重,3分得差不多。

楼主:
是指三排链条?还没有买,昨天查到06B08B都有卖的,车架长31CM宽18.4CM最高处14CM

网友:
我画的刚好,全靠目测。做成图上的样子刚好用一根1米5链条。做成一圈都能走的得买两根链条,增加很多难度和费用重量增加,里边的重心也得考虑零件固定也得考虑。头朝下的话会前后晃的,如果是一圈的应该上下都是平的。

楼主:
太历害啦目测的这么准! 做成图上的样子要用多少齿的链轮?轮子很大越野能力应该很好,我就按设计师的图纸制作,铝板的重量是多少?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我的意见只供参考,图上的链轮是把我用的链轮方大一倍的,最大直径90mm不含齿直径76mm。要根据现实中能找到的修改。此设计链条要张紧安装,前后轴距变动一点链条张紧会差好多,在电脑里也无法模拟所以我的做了几个版本才做成,你这个容易一些先确定好后轮,再根据后轮定位前轮。也可以用薄木板实验一下,车体有些稍宽我的宽度是150mm还行。

我的链轮参数:
             节距=12.7mm
             齿数=10
             内孔=10m

网友:
08B工业链轮
节距12.7MM   滚子直径7.92MM   配套链条是08B/4分链条
  • 08B20齿 A≈84MM  B=7MM 工艺孔C=14MM D≈25MM E≈57MM
  • 08B21齿 A≈88MM  B=7MM 工艺孔C=14MM D≈25MM E≈58MM
  • 08B22齿 A≈92MM  B=7MM 工艺孔C=14MM D≈25MM E≈60MM
  • 08B23齿 A≈96MM  B=7MM 工艺孔C=14MM D≈25MM E≈62MM
  • 08B24齿 A≈100MM B=7MM 工艺孔C=14MM D≈25MM E≈63MM

应该是21齿,四个链轮重量也可观了。

网友:
标题

楼主工程浩大呀,难度不小!

楼主:
听取意见先用木板08B22齿做一个验证车还在准备零件中

网友:
图不精确,量一下底边的两个精确长度数据。估计用20齿的刚好。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电机建议用蜗杆减速电机联轴器直接连轴,我的坦克用直电机伞齿传动主要是为了降低轴的高度,这个高速车轮子大所以不用考虑高度。图为20齿链轮轴距252mm。

楼主:
276.99=300  25.26=10 我也是想用蜗杆减速电机联轴器直接连轴,要不你先做一个我再向你学习?

网友:
你直接做就可以了,我出去拍一段越野视频,回来把图改一下。

网友:
这个车可以直接做出来,应该是如图的样子。电机最大扭力是14转30公斤,我就是担心扭力不够。

楼主:
:效果很好啊! 14转那也太慢了吧!比你的车还要慢?我还想上个100转的呢

网友:
别忘了链轮大了一倍,还是比我的快的。扭力相当于15公斤不知道够不够,车要尽可能的轻了。否则要选择更大的电机了。

要不你就用35转的试试,这还取决于车的重量。100转的肯定不行。

蜗杆电机规格:
1. 12V 空载转速14r/min  扭矩30kg.cm
2. 12V 空载转速35r/min  扭矩15kg.cm
3. 12V 空载转速100r/min  扭矩5kg.cm
4. 24V 空载转速28r/min  扭矩25kg.cm
5. 24V 空载转速37r/min  扭矩17kg.cm

12V 30r 30KG 齿轮直流电机 减速马达

12V 30r 30KG 齿轮直流电机 减速马达

楼主:
是啊你的全重是多少?全车我想也就30斤用两个 15KG的还不行吗?用08B22的齿轮行不行?想让底盘高点,请问驱动轮的轴用多大的?电机输出轴径?链轮内径好像是10的负重轮能用08B10齿的链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就点钞机啊

网友:
用22齿也高不了多少,轴距小了,我的车6KG,具体用过多少扭力合适我也不清楚,你的车应该到不了30斤吧。我看到一个别人做的链条履带机器人。

网友:
我又萌生个想法,你可以先装两个35r/min  扭矩15kg扭杆电机,如果不爽前边可以再装两个。

楼主:
才6千克我的比你的也就多4千克我想,那样的话钱多了电流也大了还是有一个吧用21齿的链轮轴距 小不了多少吧

网友:
我画了一个24齿效果,你自己看着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教,铝片和螺丝到哪里买?

网友:
回复 网友E:

铝板螺丝就近买咯,要是你那边没用的话就上邪恶的TB吧

楼主:
知道了又要花不少银子

网友:
准备的怎么样了?

楼主:
还少工具呢件还没有上,我看你们做出来以为花不了几个钱,等到自已来做才知要好多的米啊!还要技术练了十来年的技术拿过用不行啊,今天买了本SOLIDWORKS2010学一下设计先把它图画出来仿真,再买件安装如何。

网友:
我的帖子里也说了意外的花销挺大,你这个车简单我提供的图就够了,负重轮须要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
这样的链条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图很好,这链条链轮不好买吧?我想分阶进行制作工新层啊,买件把图画了学习更多的知识,负重轮用弹簧吗?

网友:
我觉得不用减震了意义不大,前后轮都直接着地了。如果链条松动可能要设计张紧拖带轮。

楼主:
明白了在上方设置个张紧拖带轮

网友:
我找到个弯板链条做的比较装业的底盘参考一下,我也想设计一款量产车呢。小负重轮可能也不需要。他的车电机大都一前一后安装,看来这样重量完全平均也很省空间。你这个底盘可以用两台直电机前后安装。

网友:
链轮可以定做,不要旁边的铁疙瘩,孔径改成8mm。 履带板可以设计大履带板,隔一个弯板装一个,图中车为每侧20块履带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祝设计量产车成功,今天拆机器找到个好底盘长26.5宽15.5高80,重量1斤强度好应该可以做成图上的这种车,链轮可以定做要高价吧

网友:
验钞机不用了?。。。链轮问问吧,估计贵不了多少,要不就找人吧铁疙瘩去掉,如果前后电机结构链条松,可以设计一个张紧调节机构。还是张紧拖带轮简单吧。

网友:
  开始烧米吧

网友:
我又查到了,带铁疙瘩叫带台链轮不带铁疙瘩叫平片链轮,直接买平片链轮10齿到60齿都有,还便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验钞机先不用了,先用木的做一个验证一下,设计师又解决链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种方式烧的米做出来的饭才香么

网友:
我的履带板是用铝板裁的23mm宽,加工费贵了。上面两个车的履带板应该是用20mm、50mm宽的铝排做的。

楼主:
能不能用橡胶的履带板啊?

网友A:
硬一些的应该也行!~ 橡胶板都是成卷卖的,我考虑过用皮带,比较硬,最好到店里亲自挑选尺寸硬度合适的。

网友A(2011-12-18):
还没进展呢?!~

网友G:
感觉做履带车的都是任重而道远,支持一下!

网友E:
标题
谢谢各位关心,正在休假解决个人问题,回来不知还有没有米来完成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