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GP780锁不住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用了这么久,突然顿悟了GP780锁不住尾巴的原因了……

GP780由于灵敏度较高,所以使用时经常会出现金鱼尾的现象,实际上只要把感度调低了就好了,一直往下调,直到没有金鱼尾为止。
或者按照说明书上所说的,对于450来说,尾舵机用10mm的孔位,悬停感度大概70~80%,3D感度大概60~70%就好了。
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不会出现金鱼尾,尾巴稍微有点软,但是锁得还可以。

不过,问题来了,飞3D的话,一般飞飞还行,但是你如果动作太暴力,比如你做一个非常非常快的侧钟摆,那么尾巴就会大幅度地甩了,有时甚至会甩过去90度,用亚托们话来说,是因为你手法不好,侧摆的螺距给太大了,摆的太快了,导致掉转很严重,所以锁不住尾巴了。的确,是会又掉转,可是掉转也不至于锁不住尾巴吧,呵呵……
昨天把以前亚拓厂手们飞得视频看了一遍,豁然发现,好家伙,原来他们做侧摆都做得那么慢,难怪不甩尾巴呢……无语~

相比之前的FUTABA的GY401,侧摆即便你做的再暴力,掉转再厉害,它依然会锁的稳稳的,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当然我承认,就温飘和自旋均匀性而言,GP780确实好过GY401的。

我想,大概是陀螺仪内部算法的问题,可能是内部程序写得好坏吧~GY401虽然老旧,可是用起来还是安心放心一些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GY401而言,同样的方向舵量,3D时的自旋速度明显高于悬停的;而对于GP780而言,3D和悬停时的旋转速度几乎是一样的。
难道说打了方向舵,GY401是直接给到了舵盘的偏转,而GP780则是检测自旋角度的变化,让飞机按和方向舵大小成比例角速度自旋??

用了两年多GP780,飞过500,600,450,冬天GY401温飘很严重,GP780这点确实好,可是侧摆始终让人不安心得很~~也罢,450上换回GY401得了……

网友:
这个是原厂的600E飞行视频
未出现任何锁尾不良的现象
侧摆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和剧烈的

网友:
感度调低没用,会从原来的快速金鱼变成慢速金鱼,所以新手还是别给自己添麻烦了

网友:
是3GX哦,不是780

网友:
有金鱼尾,只能说尾巴还是没调好,这种用降低感度的方法避免金鱼尾,锁尾自然受影响了,本身机械有问题靠电子设备弥补肯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楼主:
呵呵~
还是先换回401好了,过年攒够钱直接上GY520

网友:
不要谈什么了!就是你的调机问题!
调得不好VBAR都有金鱼!

我是过来人。。

网友:
定角速度自旋,连GY650都可以做到,高级点的陀螺就可以

网友:
 我也觉得gp780是太好了,所以才好多人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