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函道电机应该配什么电池呢

楼主(2011-11-15):
有两个64的函道
电机
,不知道什么
电池
够用,能飞20~30分钟,还有是一个电池给两个电机供电还是分别供电好呢?
顺便问下40A的电调哪个性价比好些

网友A:
20到30分???这个不太可能 飞10分钟已经很牛了 4s电池 吧 电调还是买好一点的 好赢啊什么的

网友B:
涵道的推力效率非常低,所以达到飞行需求需要的电流比螺旋桨大得多,通常留空时间只有2~5分钟。配什么样的电池要看你飞的是什么机型,翼展和起飞重量各自是多少,电机的kV值又是多少。另外,如果楼主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最好还是先不要飞涵道机,先从慢速练习机逐渐入门。

网友C:
电调就用好盈

网友D:
绿头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