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过T10c玩凤凰不支持的?

楼主(2011-11-15):
有没有人遇到过T10c玩凤凰不支持的? 但用esky 就可以

网友A:
俺10CG玩凤凰,很好的支持

网友:
同问,我的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B:
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控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触不良?为什么10c玩其他模拟器就行 唯独凤凰不行呢

网友B:
是futaba的10C吗?这个控可以玩凤凰模拟器的,我用12合一的加密狗玩过。
不过后面的教练口接触不好(据说是通病),玩模拟会抖舵丶失控,把连线接头的一圈塑料削掉,露出插针会好点,但还是有点抖

楼主:
回复 网友B:
o哦

网友C:
接觸不良 試試 把插頭往裡面 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