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阻买不到

楼主(2011-11-15):
前段时间发的《奇怪的电阻》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7122
跑了4家店,保险电阻买不到,就买了一只:棕、黑、金、金的普通电阻。接上后就听“啪”的一声, 把这个电阻烧了。

网友:
像是短路故障,检查一下看看二极管,三极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你买的这个电阻是碳膜电阻,要用金属膜的。另外测量一220v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三极管等是否有损坏。

网友:
其它元件还有问题的.....真的一个电阻那么简单吗?

楼主:
感谢沙发;藤椅;板凳的回复 。我是拿着原件去买的,给我的都是没有白色环的电阻 。我对电子很菜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A:
老大 你还真有闲心   一个USB冲 5块钱 ·     我看都烧成那样了    你看看整流二极管  震荡三级管 一般都是(13003)推动的C8050  估计够买各个新的了 ··

网友:
有的是这个电阻.废电视机板上有

网友B:
开关电路坏了才烧保险的,要先排除后面的故障再上新保险,不然上几个炸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你还真有闲心   一个USB冲 5块钱 ·     我看都烧成那样了    你看看整流二极管  震荡三级管 一般都是(13003)推动的C8050  估计够买各个新的了 ··

就是没事干,才拆开修着玩的 。顺便学习。我的手机充电器也是USB接口的,现在都是一冲两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旧电视都拿去抵价购新电器了,拆了很不合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路坏了才烧保险的,要先排除后面的故障再上新保险,不然上几个炸几个

后面的电路对我来说太复杂 。已决定不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条A不帮忙,广来笑话我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条A不帮忙,广来笑话我 。
大伙都说了,你不先测一下三极管或者二极管再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伙都说了,你不先测一下三极管或者二极管再换呀

后面的太复杂,搞不懂的 。我只懂整流和滤波部分 。

网友:
你那个电阻不用也没关系,用细铜线连接,问题上去就烧,后面有短路。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看上去用料很差 不值的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