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才能保证攻牙丝锥的垂直性

楼主(2011-11-15):
手动攻硬点的料时,丝锥总是会歪.扳到下面的时候好吃力,有时还会断.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
台钻夹丝锥
左手拧皮带轮
右手压手柄
攻几圈以后再卸下来用丝锥扳手继续拧~

网友:
 一直在用着楼上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发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角尺搭下

网友B:
我的方法很另类,一只手,真的不是吹。只要洞洞垂直就行,不会解释。

网友:
看看这个啦

看看这个啦

网友:
跟楼上一样,只用一只手,目测,凭感觉

网友:
钻完孔后,换丝攻直接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很另类,一只手,真的不是吹。只要洞洞垂直就行,不会解释。
高了,你用扳手?

网友:
我一般是找块洋垃圾攻好丝的板,10MM左右厚的,把丝锥穿过去,压到要攻丝的地方先攻几丝

网友:
楼上的方法高

网友:
沙发上抽着进口烟,翘着二郎腿,侃侃而谈的方法是家中DIY常用的。台钻谁都有。有一点他没说,我给补充一下,要钻的物体必须和丝锥保持垂直,横向纵向都要看。卡紧。

网友:
洞打正就行了,洞太大或太小就用小丝锤先通一次

网友:
要买好的,不要图便宜。最好还是进口的,先一后二。

网友:
首先是钻合适的孔,再用头锥,左右看,先攻一两圈。。。。

楼主:
二楼的方法简单又实用.值得学习.

目测多少还是会有误差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明天我也去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干地。很直。。。。。。。。。。

网友:
有时在没有辐助工具的前提下,有点难的

我在家里,用**钻,要打一个垂直的孔也不容易呢

因为。工作室地面之前是阳台,于是是斜面的

还是建议,搞一个辐助工具吧

在车床上顶丝时,用尾顶定位

在铣床上,可以在钻夹上夹一个冲针定位

悬空时,只有南无阿弥佗佛来帮你定位了

网友:
我的方法适合深孔,也不用进口的一般的丝锥就行,只是头锥二锥都得用,头锥改一下,磨细一下,让进入孔内的部分多一些,自然就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很另类,一只手,真的不是吹。只要洞洞垂直就行,不会解释。
我也基本是这样,要点是压得力要配合旋转的力,压力刚好够用不要大了,一大就歪了

网友:
要是通孔的话在背面扩孔之螺丝直径 留10来个螺纹,这样在背面攻丝轻松又笔直

网友:
明天我也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