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侧双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15):
对尾悬停时发现只有左侧有双桨,右边没有,是什么原因?怎么消除?

网友A:
十字盘虚位 大桨夹轴承 球头扣 都有可能 好好检查

网友B:
检查桨夹轴承。。。有一次我也是单边。。后来发现是轴承有矿量了。。。换之。。

楼主:
刚换的冰人的外丝套件,轴承应该不会吧。

网友C:
检查翘翘板上的螺丝。

网友D:
今天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是一侧的大桨夹 轴承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E:
飞了两年多,居然没碰上过这种情况。

网友F:
我450也这样,应该是错觉吧。对尾左边有双桨,对头也是左边双桨。
应该是旋翼旋转时,右边只看到旋翼厚的一面,左边看到的是旋翼和旋翼的薄边的一条线。

网友G:
有可能是一侧舵机抖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