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1-11-15):
刚入手四轴,弄个机架,看了一些帖子,买了2212
电机
1045的桨及KK飞控,装好测试,不知道什么原因机架整体晃的厉害,
是不是桨的问题呢 因为我用的是1045的双叶正反桨,桨夹装在电机上后,再装桨,用了一个适配环在桨的下面,但上面那个部分就是子弹头加紧的那个地方,桨的孔径和桨夹直径不一致,会不会因为这里呢?
你们在用的时候是怎么装的呢?

网友A:
用手转下电机 看桨晃不晃 再看下电机轴弯没 一开始最好别用桨夹 手艺不好摔下来容易撞弯电机轴

楼主:
谢谢 继续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