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FPV,容量不同的两个电池,可以并列使用吗?有损坏吗 ...
想FPV,容量不同的两个电池,可以并列使用吗?有损坏吗?

楼主(2011-11-15):
不知道,容量不同的
电池
可以并列使用吗?想
FPV
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容量的绝对不能并联,如果使用容量小的就会过放损坏。

网友A:
尽量不要这样用

网友B:
我想,并联没事,串联不行吧……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然后给我们小白鼠试验报告。。哈哈。。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可以,单纯从理论分析,应该不存在过放:并联电路里2块电池两端电压是相等的

网友E:
完全可以并联,关键是并联时,电压要尽可能接近了,使用中也绝对的不会过放,呵呵:loveliness: ,
这个帖子事实上以前也有讨论,事实上是验证物理是不是压根儿就木学好之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网友G:
正好借你的帖子,展示一下我的电池使用心得
3s2200毫安时一块,串联3s3000毫安时一块,电调,电机使用6s,同时图传,osd,等等11.1V公用电源连接在3000毫安时电池上。多次使用,没有过放问题。3000毫安时在串联的时候,要让3000毫安时这组电池在串联负极侧。

网友D:
要是串联估计不同容量的就有可能过放吧。

网友H:
木桶原理,水位是最短的那块板上!!
不管并联串联,把电压报警器放在低容量的那块上!

网友I:
从理论上说行,我通过实践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