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

楼主(2011-11-15):
这种云台谁用过  使用效果 怎么样 和 XA的云台对比 有什么好处 和缺点 谢谢

网友:
两种我都用过 我感觉效果比xa还好些 区别在于 这个为两个9257大小的舵机  xa是一个9257大小 一个标准舵机大小
然后这个是4个小阻尼 xa是2个大阻尼
xa很重 这个轻量 xa比较臃肿 特别是阻尼部分 感觉设计过于繁琐
xa有一大堆螺丝要上 这个云台是一个螺丝都没有的
xa是齿轮减速传动 这个是拉杆联动
xa的俯仰角度略小于这个
xa碳纤  这个是玻纤
xa板子很厚 这个板子薄
总体来说 比较下来效果没有太大区别 要轻量就是这个
要耐摔 要结实 就用xa

网友:
可以PM个链接么?

网友:
我用过,效果很不错的啊,2楼分析的很到位了

网友:
这个HeliBEST MC6500PRO小型两轴阻尼航拍云台确实好看,但是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