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MB与3GX之间

楼主(2011-11-15):
最近想接触无副翼系统了,可潜水很久没没搞清MB与3GX之间好坏差别,不得已冒出头来请教一下。

网友A:
3gx吧 以后还会出3gx版的平衡仪组件 性价比高

楼主:
谢谢楼上,徘徊的原因就是担心YT的电子产品折腾人。

网友B:
建议MB 两个我都用过

网友A:
3gx我用下来还可以 只不过前期调整麻烦

楼主:
2比2平。。。人生最难的就是选择啊。呵呵。。。。已经入手MB。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C:
应该选vbar

楼主:
说的是同样价格选择。便宜的还有ZYX和非耐的呢。似乎也有比VB还牛点的不记得牌子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MB 3.0

楼主:
MB 已经到手,研究中。非常头大。。。。。

网友E:
应该选ZYX

楼主:
不知道MB对斜盘舵机有没有什么要求,一定要使用数字舵机吗?用模拟舵机调试的时候,那动作真是相当的慢。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怎么。。。。。

网友F:
MB应该只能用数码舵机

网友G:
MB能用模拟舵机

网友H:
3GX吧
很强大

网友I:
我看我 朋友入了MB3.0

网友J:
回复 网友F:
MB可以用模拟舵机!

网友J:
回复 楼主:
DR/EXP要用默认值(100,0%)

楼主:
确实可以用,模拟舵机我都是设置的50HZ 。原来是MB 的设置问题。跟有副翼的调试差别好大,不知道有没有像普通陀螺一样有尾旋翼中立点调整这一步。才研究到 SETUP MENU A到J 菜单。等明天升级到3.08再详细调整。

网友K(2012-04-27):
看楼主的ID 还是为是小姨子

网友L:
菜单。等明天升级到3.08再详细调整。

网友M:
mb手感挺好的和v-bar比差1%,3gx呢调好了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N:
还推荐一款! KDS 的E8 配有设置卡。调试是相当的简单!性能是相当的舒服!我手上有 MINI V8 和KDS E8,飞起来性能差不多!

网友O:
不是我自卖自夸,应该选Robird G31.
www.robird.net/G31
Johnny 的测试视频,KST舵机,Robird G31无副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ODg0MjU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