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 锉刀把 (30楼补发了车刀图片)

楼主(2011-11-15):
以前都是这么凑合着用呢。 更多的锉刀都没有安柄,不安全。

废物利用的直接上图了。

lou

网友:
套套车的漂亮 里面也是螺纹连接的吗?

楼主:
过程也上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头上不用车丝,根据木头的软硬控制着点尺寸就能紧紧的戴上了。 第一个做的时候我还把螺帽的内丝车掉了。 后来发现有丝才好。

网友:
是的,锉刀一定要装柄,好用安全

楼主:
重要提醒:木屑是含水分的...... 活干完后一定要把木屑清理干净,上机油,别长时间堆放在导轨、托板上。 很容易就上锈了。

楼主:
这种弧度的手工控制真的太累......

用丝杠控制进给干这活真的不如木工那种简易车床来的快呢!

有改数控车床的念头了......

网友:
好多锉刀也,不过都用旋转锉,还有什锦锉,大锉刀基本无用

网友:
l楼主的曲线是徒手车的吗?太漂亮了!

网友:
有床真爽

网友:
手赶自愧不如,赞一个

网友:
我给大家提个醒,谁都有使不了的轴承吧。我用的就是废轴承,坏轴承,去掉中间的,顶好顶好的。

网友:
方法不错 值得参考

网友:
按照操作规程,在车床上用锉刀必须带把。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手到擒来的活就是看不见,好提醒。

网友:
楼主讲讲圆弧车法吧!

网友:
圆弧我的看法是先车出个大概,再用自动走刀,手动调节进刀深浅。 我这是猜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想知道车好的手柄是如何安装到锉刀上的?

网友:
废物利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弧线完全靠手工赶出来的。
个人观点:别用自动走刀。我做这个时候没用带走刀的CJM320床子,而是用的这台没有自动走刀的车铣一体床子。
手工赶出来后会有个别地方不满意。用手拿把圆弧刀修整下,砂纸修光下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车好的手柄是如何安装到锉刀上的?

木柄底部打个孔就能安装上啊。
看好锉刀把的大小,估计着打个略小的孔。锉刀把都是锥度的,打孔的时候用小钻头,摆动电钻使得木柄上的孔成锥孔。硬砸进去就行了。 想保险在装个销子,我没有装。

网友D:
做得漂亮!刀把加铜螺母车削的方法巧妙。

网友E:
为什么我只看到切断刀?请教LZ用什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只看到切断刀?请教LZ用什么刀。

就床子上夹的那样的切断刀两把做的,一把是圆弧头的切断刀,配合弧线用,另一把是齐头的切断刀,清根用的。
切断刀是自己做的,断了费了的钢锯条,角磨机切割成需要的长条。呵呵~ 软材料上很好用的。 但是钢铁上还是略显强度不够......
也和大家分享下,补发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刀把加铜螺母车削的方法巧妙。

米紧张把人逼的,.....
经常用这种办法投机取巧,上次做了个铣床的圆锯片的刀柄,刀柄的圆柱小,夹锯片的台直径较大,如果用大料直接车很费料。就去废品收购站转悠碰巧遇到几根废不锈钢螺栓,呵呵~ 即省加工时间又省钱。

网友F:
数控车床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出刀路, 有人说用 MACH3, 那个全是E文, 我又没找到中文的, 完全看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控车床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出刀路, 有人说用 MACH3, 那个全是E文, 我又没找到中文的, 完全看不懂怎么回事。

我看好你哦。 你行的!

网友:
学习了。明天也作一下。

网友G:
请教楼主木头如何车光滑?转速需要多高?

网友:
我用一台940买的618改成车木机床的。简单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木头如何车光滑?转速需要多高?

据说木头需要转速高点. 我当时没有注意这问题. 我用的这车床的最低转速500.
木头是一般的铁锨把那种木头,我们这里叫白蜡杆.车完光洁度不是很好. 最后砂纸伺候就光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