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450直升机 能用2500 -2800maH的 大容量电池吗?

楼主(2011-11-16):
我的机器是450sprot ,现在是菜鸟练习用 一般2200mah电池留空时间觉得短,能否用2500 2800mah的大容量电池增加留空时间呢? 还有大容量电池重量也会增加几十克 会不会影响飞机重心导致不好操作了? 请高手们给我些建议 多谢了!

网友:
以前用2600飞450,时间确实有提升,不过重心比较难控制好,练习绝对没问题

网友:
我也用2200来飞450,一般8分钟左右,对练习来说确实有点短

网友:
其实就是多带几块电池的问题 换个电池比加一箱油要简单多了

网友:
3000都用过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人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是有限的,我5分钟刚好,再飞就有点累了
新手还是多备2个电池比较好

网友:
试试降低油门,增大螺距

网友A:
我以前的2200电池老化后,全部购入的2600电池。一次可以爽飞12个起落。我飞入门3D

网友:
2600MAH  可以飞 头罩很不好装。、

网友:
2600没有任何问题啊,头罩也没有问题啊(我用的E4A)

网友(2012-05-28):
我用2700飞450不用调重心,这点影响还没有一阵风来的影响大呢

网友:
多备几颗电池啦

网友(2013-07-08):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2200电池老化后,全部购入的2600电池。一次可以爽飞12个起落。我飞入门3D

2600的电池  给装得下头罩

网友:
不要太贪了,2200mA够用了

网友:
重量不是问题,我悬停和航线,用接近400g的电池照样可以飞,而且习惯了之后,感觉比用2200的100多克的电池飞起来要稳很多。

网友:
你喜欢就可以用

网友:
我有2200和2600的两种电池几块。都能正常安装戴上头罩。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记得上次好像有人发帖用5000mah

网友B:
不是吧!!!!!5000的电池,能飞不?

网友C(2013-09-29):
我用花牌1550的,飞起来特别轻松。

网友C:
最近准备上500,问高手们用2块3S串联起来能不能飞?谢谢了。

网友D:
买块300元左右的铁锂外场电,再带个充电器,就可以冲10块 3s 2200 电池 可以爽飞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