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新应用(DIY自动焊接)

楼主(2011-11-16):
雕刻机玩久了,发现除了做点玩物外并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我刻的最多的就是图章了,不管刻的有多好,其实一点艺术价值都没有,就像十字绣一样,所以有一天我厌了,就开始思考雕刻机的实际用处了,发现一些手工焊接其实可以尝试自动化的,当然我这个想法不是机器人焊接那种的,那个太高级了,我只想弄点简单的辅助焊接的工具而已,比如就转个圈,走个S形什么的,到现在已经弄了几个月了,小有成果,特来献丑,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建议。
整个机器我把分成六部分:
一:机械部分,就是机器的构造和传动部分了;
二:数控部分,包括电气控制、步进电机、电脑等;
三:控制程序,主要是MACH3程序和加工代码;
四:焊机系统,电焊机及焊把;
五:工装夹具,焊接件的固定;
六:焊接反馈,就是焊接时的跟踪控制(未完成)。
以上看似复杂,其实大部分我只是很简单的处理了一下。

原材料

氩弧焊机

第一个版本是四轴的

第二个版本的是五轴的,根据焊接的产品实际只用到4轴

使用XZAB轴

这个焊接产品也只用四轴XYZA

控制面板

MACH3原界面太复杂了,我做了个简化的

电气柜太小了,第五轴已经塞不进去了,所以我目前只能使用4轴。

网友:
我以为是烙铁焊,结果居然是氩弧焊

网友:
创意挺好离实用还差得远

网友:
发现除了做点玩物外并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做飞机呀

网友:
知道真相的群众围观中。。。。。。

网友:
 技术贴   楼主威武
光轴做好防护 焊渣要毁轨道的

网友:
又是一个步入成功的例子!!!学习了

网友:
这个难度不小啊. 楼主厉害

网友:
焊缝有点凹陷,如果加入送丝功能就完美了。用什么控制起弧的了?

网友:
小心你的摄像机,感光板挂掉,晕倒,敢直接拍这么强的光线

网友:
小心你的摄像机!!!

网友:
很有趣,学习了。。。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的评价,目前这种机器在运动控制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不过MACH3也只能做做研究,因为其运动速度实在是很慢,在5轴联动且有减速器的情况下,只能用龟速来形容了,希望大家能给我介绍一款5轴的,功能多又便宜一点运动控制卡,二手的也行。
还有现在我也在研究焊接跟踪方面的问题,这个跟踪不是指跟踪焊缝,仅仅是跟踪一下电流电压而已,因为我没有做过焊工,对高级一点的焊接技术就不太懂了,按我自己的构思,焊接时钨极和工件之间的距离,应该和电流电压存在一定的关系,就是离的远了电流或电压降低,离的近了就升高,然后我通过电流电压大小控制焊把升高降低,来实时的保证钨极和工件的间距,稳定焊接时的效果,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行不可行?欢迎和我交流!
再发另外一种零件的焊接演示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yOTU1Mjk2/v.swf

网友A:
感谢各位的评价,目前这种机器在运动控制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不过MACH3也只能做做研究,因为其运动速度实在是很慢,在5轴联动且有减速器的情况下,只能用龟速来形容了,希望大家能给我介绍一款5轴的,功能多又便宜一点运动控制卡,二手的也行。
还有现在我也在研究焊接跟踪方面的问题,这个跟踪不是指跟踪焊缝,仅仅是跟踪一下电流电压而已,因为我没有做过焊工,对高级一点的焊接技术就不太懂了,按我自己的构思,焊接时钨极和工件之间的距离,应该和电流电压存在一定的关系,就是离的远了电流或电压降低,离的近了就升高,然后我通过电流电压大小控制焊把升高降低,来实时的保证钨极和工件的间距,稳定焊接时的效果,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行不可行?欢迎和我交流!
再发另外一种零件的焊接演示

网友A:
换上二氧化碳保护焊试试

网友B:
恩,很好,有启发

网友C:
按我自己的构思,焊接时钨极和工件之间的距离,应该和电流电压存在一定的关系,就是离的远了电流或电压降低,离的近了就升高,然后我通过电流电压大小控制焊把升高降低,来实时的保证钨极和工件的间距,稳定焊接时的效果,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行不可行?欢迎和我交流!
这个可以,现在的火花机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D:
有低成本方案,
串口控制,也可USB控制,
USB的话,要电脑
串口的话,单片机就可驱动。
象你这样 一台焊机配台电脑 不合适。
直接一个单片机 加 上 SD卡 做脱机焊最好。

网友E:
5轴机械臂+激光扫描仪+软件纠正

网友F:
让人不敢相信啊

网友G:
可开发出来,商业化、

网友H(2012-01-04):
想问一下楼主 如何让氩焊机起弧的时候不干扰电脑

网友(2012-05-24):
视频还加了密

网友I:
发明 和 使用 紧 一步之遥

网友J:
其实焊接机器手的应用场合比雕刻机更广,我朋友开作坊搞焊接都是人工,焊滴灌施肥罐,焊深井泵井管,焊建筑塔吊,都是经常用,固定的部件,都是人工,工资300一天,还出不了活,还找不到好工人,这个低成本焊接机器人有前途,找个普通工人操作4台机器人,那效率就高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K:
难度不小啊. 厉害

网友L:
视频看不了呀!

网友M(2012-09-28):
礼貌顶贴,利人利已

网友N:
太强大了,这样可以远距离操作焊接,避免焊机辐射神马的危害了吧。

网友O:
好想法,离自动化不远矣

网友P:
我试过用旋转轴就自动焊圆形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