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新手求教

楼主(2011-11-16):
我是一名新手,刚进入帆船行列,正在学习做帆船,我用的控为“天地飞”FT06-A,72MHZ,
舵机
用的是MG9005,加长了摇臂,旋转角度为180度,可在组装时发现摇臂的旋转角只有30度,而且摇臂的力也不大,不知问题出在那里?是不是需要换摇控器?请大师们多多给于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模型是那一种。长度桅高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模型是那一种我说不清,是在网上下 载的图自做的,船长800,桅杆高1200,

网友B:
发几张照片上来吧,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来帮你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在制作中没有照照片,因像机暂时不在手中。现在让我纠结的是,我现在的这个控《FT06-A》是不是能用在帆船上,72MHZ的接收机是不是太低了?还有就是我选的舵机MG995旋转角度为180度,可我用我的这个控只能旋转30多度,不知是不是我连接有错误,我就是给接收机给了5V的电源,然后把舵机插在油门挡上,这样的接法对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的舵机在控的控制下转不了180°的,但是不供电的时候极限180度左右。在遥控的舵机行程开最大可以多转动一点角度,但是还是离180 差太多。剩余的角度大概是给微调还有在不拆模型的情况下更改中立点的位置用的。
手上的舵机资料显示,只有帆船收索机的转角会较大,而且有两种,一种大概实际可以转140°,一种可以转好几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学习了。

网友A:
你的模型用舵机收,放帆。布线可以参考本帖9页(帆索操纵结构布线图)。舵机可用国产大力舵机。力距8公斤以上。价格也比较实惠。

网友B:
帮苏老师贴上来
惭愧,这个帖子是很久以前我贴的,沉下去了。苏老师费了很大力气帮你找。我把链接贴在这里,供你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7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师付,我原来按这个结构布线的,现在我还是老老实实的采用收索机吧,本想省点钱的,结果搞的人好郁闷的。

网友D:
要用摇臂,如果搞不清楚就需要再看看物理书----力臂和定滑轮,动滑轮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