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JR 9X2 的DLG设置——转自Robust

楼主(2011-11-16):
原文: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347609

翻译
1步:舵机的分配

左襟副翼:通道1
右襟副翼:通道2
升降舵:通道3
方向舵:通道4

2步:进入系统模式(按住ENT键打开电源开关)

3步:选择一个您希望使用的存储位置(Robust注:JR 9X230个模型可以存储)。您可以执行一次模型初始化设置(Robust注:系统菜单中的“MDL Reset”)来确保获得一个“干净”的设置

4步:选择模型种类为“GLID”(Robust注:进入系统菜单中的Type SEL中选择)

5步:给您的模型命名

6步:选择调制模式(SPCM模式适用于JR R770接收机)(Robust注:适用飞梦2.4G系统等副厂2.4G系统的话则选择PPM

7步:通过将SPOI设定为0%的办法在Trim Step功能中的减速板(Spoiler)微调关闭(Robust注:Trim Step在系统菜单中)

8步:使用Device Slect功能建立飞行模式

效仿Joe WurtsRobust注:Joe是世界冠军)的9303滑翔机设置附录,我使用四种飞行模式:LaunchSpeedCuise以及Thermal。我将Launch模式(LAUN)关联到Mix开关上,此开关就在控顶端的左后方,我还使用了一个橡胶箍实现“spring-loaded(Robust注:原文作者将该开关做成了回弹开关,类似于9X2控顶端右后方的那个教练开关的样子)

您可以选择其他的开关,只要在甩飞机的时候您认为方便按住即可。(Robust注:原文作者甩出飞机的时候,是用左手食指按压住此开关的,当飞机出手一段时间后松开此开关以推出LAUN模式。如果您是左撇子,那么就恭喜了,可以直接使用控顶端右后方的带回弹功能教练开关而无需改装您的控)当发射模式打开是,会覆盖所有的其他三个模式。(Robust注,即模式开关无论是处于另外三个模式中的任意一个,只要Launch开关被按压控都会进入Launch模式)。将控上的三段开关(Robust注:在控顶端的右前方)关联到另外的三个飞行模式上。同时一并将微调设定为FMTRIM:FM):因为每个飞行模式的微调都是独立的。

9步:在Wing Type菜单中将Dual Flap设为禁止(INHRobust注:其实控的默认就是如此)

/***************************************************************************/
9步之前的设置在系统菜单中完成,系统菜单的进入方式是按住ENT键然后上电即可。
10步之后的设置在功能菜单中完成,功能菜单的进入方式是正常上电,然后按LIST键。
/***************************************************************************/

10步:进入功能设定Robust注:其实前9步都是在系统菜单中,现在就正常上电然后按LIST键即可)

11步:如果您的舵机的运动方向和您预想的不一致的话,请设定舵机的反向。

12步:使用Sub Trim功能使所有的多面处于原始位置(中立点)。您也许需要按照DLG手册中的要求调整襟副翼的偏移量以获得最佳的飞行效果。Robust注:一般的,调整中立点的时候,我习惯在Cruise/巡航模式中设定)。

13步:使用Travel Adjust功能来限制舵机的上行程来满足襟副翼作为副翼使用时候的需求。限制舵机的下行程来满足襟副翼作为襟翼使用时的需求。(Robust注:由于DLG的副翼设定了襟副翼混控,在同一个舵面上实现襟翼Flap以及副翼Aileron的功能,因此这里叫做襟副翼flaperon)您也许需要使用到100%的行程来适应大行程的需求。同时我们还需要使用副翼差动(Aileron Differential,在第20步介绍)。请确保LAIL关联到左副翼,RAIL关联到了右副翼。如果不是这样的,请对调左右副翼的舵机与接收机的连接,然后再从第11步开始重新做一遍。

14步:蝴蝶刹车功能,用来设定减速板摇杆(Robust注:即油门杆)作为刹车用。襟翼的初始位置(后缘的平面)可以设定在油门杆推到顶或者拉到底的位置,这取决于SPOI offset的设定。Joe Wurts建议使用+156替代最大的+170(如果你的油门杆初始位置是推到顶的话),这样就有一个“死区”,在您使用方向舵(美国手)或者副翼(日本手)的时候不至于因为误动到油门杆而影响到了刹车。(当然,如果您的刹车初始位置是油门杆拉到底的话就使用-156

进入SW SELECT选项并将里面的所有值设为0这样刹车功能将在所有时候都生效。

设定 SPOI->AILE 0 Robust注:其实在9X2中应该是SPOI->FPRN)的值令襟副翼下压到您期待的刹车位置。同时您还需要通过SPOT->ELEV 0设定升降舵补偿,但是更好的方式是使用Programable Mix 1来设定非线性补偿。详见第15步。

15步:设定减速板(刹车)到升降舵的曲线混控(使用Prog. Mix 1).

16步:设置升降舵(如果需要的话还可设定方向舵)的发射模式下得补偿。其实这很容易实现,只要控进入发射模式,然后调节微调到需要的位置即可(如果在第8步中没有把TRIM的值设为FM而是COM的话就很难实现了)

17步:在各种飞行模式下设置大小舵以及曲线。您也可以将他们设为一样的,然后在今后的飞行中慢慢的调整。

18步:升降舵到襟翼的混控不是必须得,除非您需要snap flaps。如果需要设置,您需要先设置Flap Rate以及襟副翼混控,参见第21步。

19步:副翼到襟翼的混控不需要。

20步:副翼差动有助于避免对飞行不利偏航,因为副翼在下压的时候比上翘带来更多的阻力。如果您使用襟副翼,使用这个功能来设置正确的下压。例如如果您的副翼上翘是12mm,那么副翼的下压应该小于这个数值如果您不知道在这个数值该是多少,我建议从下压为上翘的一半开始逐渐调整。

21步:Flap Rate以及Flapron Mix(Camber Mix) 不是必须的,除非您希望使用一个不同的襟翼角度来实现曲面调整(Robust注:实际上就是调整了翼型了,个人认为是必须的,因为几乎所有DLG在发射、巡航、热气流这几个模式下的襟翼角度都是不同的。)或者需要设置snap flaps。如果是这样,先设定Flap Rate然后再设定Flapron MixFlight Mode DelayCamber Adjust)功能可以用来设定各种飞行模式之间切换时所期望的延时以获得平滑的过渡。

22步:设置发射模式下的副翼到方向舵的混控。例如, Mark Drela Robust注:马克-德拉麻省理工教授,SuperGee以及AG系列翼型的的设计者)在他的XP3设置中推荐15mm的方向舵舵量以及副翼的偏移。

参考:

1. 'Programming a 6-Channel Sailplane' byJohn Adams, in the 9303 sailplane manual
2. 'JR XP9303 Sailplane Setup Addendum' byJoe Wurts, How-To Article on Horizon Hobby web site.

网友:
推荐一种新的DLG设置方式,特别适合于没有滑翔机模式的控。

采用直升机模式控制DLG.

Pitch: 左襟副翼
Throttle: 右襟副翼
Rudder: 方向舵
Elevator: 升降舵

Pitch, Throttle可以设置曲线,所以很适合襟副翼的微调。

Normal/Idle2/Idel2的飞行模式,可以对应DLG的起飞,巡航,热气流模式。

通过联动设置可以有更多扩展。

网友(2012-03-2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顶robust的贴,准备今晚上xg8的设置,感觉上差不多,有些地方更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