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应该出个加长尾中联加长尾桨呢?

楼主(2011-11-16):
旋翼头和大桨都越来越长,为什么尾巴不改进一下?

网友:
你说那种型号?450有升级480的,700有升级800的

楼主:
450啊,尾巴有改吗?

网友A:
把尾桨加长一些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尾桨转速是大浆的好几倍,越加长越难做到平衡,还不如加长浆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尾桨加长一些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
尾桨用哪种?

网友:
  尾桨叶片加长的就是飞越的那种平头塑料尾桨。比3K的碳尾桨还长很多呢。

网友:
麻烦以后发帖说一下机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