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车端面

楼主(2011-11-16):
车端面用什么刀,90度的?45度的,车的时候是从外圆往里车吧,刚刚用90度的刀车端面,从外往里车,刀尖破了

网友:
0度左右,中心对齐

越接近中心,建议进刀越慢。要不你等了绷刀。

或者高转速,手动进刀。

车端面方便的。但要用刀口尺测一下车好的平面,并确定,平面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