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计划用九鹰210的板子和动力改个固定翼

楼主(2011-11-16):
新人目前这么计划
机身用海鸥2通机
想了个效果图..不知道能行不..
希望老鸟提点意见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型是我一直在用的
我已经改了,虽然不是9鹰,也是2.4G四通道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43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型是我一直在用的
我已经改了,虽然不是9鹰,也是2.4G四通道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4387

用的单电机吗?
我计划用双电机差速..如果差速陀螺仪工作就看平放的电路板能不能协调好转弯的倾角..不行就减少感度到最低.
那个效果图刚刚看结构有点问题改了下拉杆结构.

网友A:
如果是双螺旋桨的机需要把输出并联,否则转弯时陀螺仪会改变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螺旋桨的机需要把输出并联,否则转弯时陀螺仪会改变拉力

改变拉力应该不要紧吧?协调好电机左右位置如果有改变拉力就差速转弯吧,这个是目前考虑的办法..
实在不行,210的板子可以调整陀螺仪感度。调最低试试,昨晚忙活一晚,机身部分完成了,空了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螺旋桨的机需要把输出并联,否则转弯时陀螺仪会改变拉力

请问如果输出并联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我对电路不太懂,如果把输出的2根正级连一起,2条负极连一起,然后接1个马达,那转弯时2根正级的输出不一样的话,电路会不会出问题?还有输出功率会有增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输出并联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我对电路不太懂,如果把输出的2根正级连一起,2条负极连一起,然后接1个马达,那转弯时2根正级的输出不一样的话,电路会不会出问题?还有输出功率会有增长吗?

不会有问题,我亲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变拉力应该不要紧吧?协调好电机左右位置如果有改变拉力就差速转弯吧,这个是目前考虑的办法..
实在不行,210的板子可以调整陀螺仪感度。调最低试试,昨晚忙活一晚,机身部分完成了,空了上图~~!

如果要差速转弯,需要主板竖着放
我亲测的,输出并联,双发并联才行

楼主:
副翼还没切.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1.原计划用一个直线舵机控制副翼.螺旋桨差速微调航线(相当于方向舵 )
2.一个直线舵机控制方向舵..不考虑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差速转弯,需要主板竖着放
我亲测的,输出并联,双发并联才行

我主板平行的哦.已经改好了..做图之前实验过一些貌似主板平行地面.左右倾向.陀螺仪没有什么反映

楼主:
副翼的方案机身太重.要全油门才能滑翔起飞.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后来改成升降舵和方向舵外带差速.(陀螺仪感度降到底)
今天试飞了..速度飞快..小场地没法玩...差速转弯太猛.飞机乱成一团瞬炸.如果高度够还能勉强补救.感觉像特技

网友:
很有感觉   好机, 口水

网友A:
原鸡太重了吧,我以为楼主重新做鸡呢

网友:
我正想买个九鹰的来改。目前想做一个EXTRA  330.不知可不可行
打算用电磁舵,不知九鹰的接受能否直接焊电磁舵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鸡太重了吧,我以为楼主重新做鸡呢

原机壳23克貌似..主要是图便宜28元空机和方便...再是想试试这个板子的可行性..现在看来可以深入发展下

网友C:
太重了,应该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应该飞不起来

..................

网友:
成品机肯定不行,本人用210的电装制作了一架薄膜机,1---2级风时很好飞。配置为:电池120mah,电机6mm空心杯(210a原配电机)1:8减速组,自制160mm桨,估计拉力在20克左右。俩个直线舵机,一个方向,另一个升降。

网友:
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般2.4G,比如伟力V911,每个通道是两条线还是三条线?

楼主:
伟力V911个260a一样..接受上集成了2个舵机(2个通道)..
一个接主桨电机(一个通道.2线)一个接尾电机(一个通道.2线)
不知道这么说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