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 450的配置 价格要低点的 新手钱少 谢谢

楼主(2011-11-16):
求一套 450 的配置 价格要低点的 新手钱少 谢谢

网友A:
不管价格多低 起码要一个支持直升机的遥控器 预算大概500-1000
飞机既然你要便宜 那就好办了 一个飞越450 sport v2 不到300
斜盘舵机就3个辉胜 30块
尾巴买个山寨9257 不知道多少钱 大概50-100
陀螺仪山寨401
然后你就可以飞了 还有装这个飞机需要点工具 而且很多地方密合度要自己琢磨 动脑

网友B:
我买个2手的 什么都算下来3000多了

网友C:
看我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3699
舵机用MG90或者MG90S,不用每炸必换齿轮

网友D:
山寨价格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