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有关船刷漆问题!

楼主(2011-11-16):
自己做了个电O船壳 ,船壳是先刷环氧 再刮原子灰 后上漆。环氧跟原子灰会不会起化学作用?
            还是刷完环氧直接上漆这样可行么?漆 是喷漆还是油漆? 环氧是里里外外都刷么?
  因为刷漆问题停手了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个电O船壳 ,船壳是先刷环氧 再刮原子灰 后上漆。环氧跟原子灰会不会起化学作用?
            还是刷完环氧直接上漆这样可行么?漆 是喷漆还是油漆? 环氧是里里外外都刷么?
  因为刷漆问题停手了好几天 ...

你的是木壳子就直接刮原子灰補钉吼...用#120-180打磨後喷上底灰...再用#800磨滑後就可用颜色喷漆上2-3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外壳是吧,那船壳里面要不要环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