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做一个小型升降机

楼主(2011-11-16):
楼顶种了很多花和菜(没办法,市场菜贵,自己种无公害,现在2天就到吃一个自己种的品种,既环保又经济,比如有:苦瓜、南瓜、小白菜、蝉菜、汗菜、辣椒、西红市、葱、蒜等,扯远了),主要是上去也不方便,特别是运一些重点的东西,大概也就150公斤左右。
现想做个升降机,上楼顶只有一个90X90的口,竖向钢梯,钢梯也正好在楼道,钢梯离墙有20CM,只能运用这点空间做。(想想你就明白的)
有个初步设想,我不想用钢丝的,怕危险(断了就掉下来了),想用螺旋式的,大概原理是:用地上的横向减速
电机
带动竖向螺旋杆,螺旋帽上升的过程中带动一个踏板式的平台小车(平台为了不影响走道的方便,做一个可收纳型的),用时放下来,不用时收起来。具体做法是:
1、把减速电机和螺旋杆底坐固定在地板,螺旋杆长度是从减速电机一直到竖爬梯出口,用轴承垂直固定。
2、在钢梯上做一竖向小车,以钢梯边的三角钢做导轨,小车横梁与螺帽相连,小车外边做一个折叠式踏板(不用时收起来,不影响行人)。
3、上下各做一个限位开关,用遥控控制,上升速度控制在5~10秒就可以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用多大的电机(什么型号)和多粗的螺旋杆和螺帽(什么材料什么型号),那里有得买,最好在广州有。
希望各位就我的设想给点意见或建议。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想载人了!危险啊!

网友B:
先支持一下广州的这位朋友!!
这可是大工程啊,用丝杆做升降安你这要求的速度,那这螺距可不小啊
还有需然是用丝杆,但安全问题也不能佛视哦

网友C:
这个还是用钢绳好,不占用过道空间,用时放下,不用时收起,钢绳也不见得不安全,我做过两个,朋友开店,隔楼上储物,经常上下,载人载物平台底部用店面吊顶材料,升起时都不容易发现,除两根做导轨的槽钢!

网友D:
如果钢丝绳怕断 就用两组嘛,断了一组还有一组,不会摔下开

网友E:
参考一下最早的电梯,或者做一个液压的剪叉型活动升降平台

网友F:
楼主栽的是有土还是无土?

网友G:
楼主和我正在搞得工程一模一样 我用的是消防卷闸门的电机 转12A的链条 带动直径120毫米的卷轴 2套钢丝 不带遥控 带手动上下 老妈要上楼种菜 不想让她爬梯子 我用的电机是550瓦 提升1吨的那种 预计3个月完工 导轨用槽钢 里外橡胶轮 提升10秒 尚未配变频 直接拖动

网友H:
做个液压的吧 地下挖一米的坑放液压站和油缸就可以了 很安全的
以前我单位的三层楼房电梯就是液压的

网友I:
 我是用发动机吊架 加电葫芦往3层楼上吊水泥

网友:
楼层多高啊?自己做的最好不要l载人的,做个吊篮,用减速箱,用粗的链条,搞个千斤坠,平衡它

网友J:
这工程搞大了,呵 呵

网友K:
想了解 楼顶菜园的详细情况

网友L:
拍个照片来看看 ,秀秀你的花花菜菜也好呀

网友M:
干吗搞那么复杂呀,装个电动提升机就得了,才几百块钱!人嘛,就爬梯就得了,安全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