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控如何在G4模拟器上玩3D

楼主(2011-11-16):
天地飞7控如何在G4
模拟器
上玩3D,油门及螺距都设置了3D模式,开关切换也在3D模式,但模拟飞行似乎没边花,不知道哪里没设置好。恳求前辈指教!

网友A:
G4不用设置啊、直接就灰咯、空翻、钟摆、、、、、、

网友B:
如果是emu的话,Ctrl+F....没用的话就在 emu里勾上这两个通道的映射